[工仪] 跟风买了一块特安斯TA801C,有点失望

楼主(2022-10-31):
测量电阻精度还行,就是反映慢,测量电压比自己的FLUKR高2.5%左右。主板不是老版略有不爽。购买是因为看了论坛的测评,精度非常好,不同批次的产品有那么大的差异吗?

网友A:
楼主你不需要特安斯的万用表,你需要的是一个工作台

楼主:
确实需要一块表,可以测量uA,原来的FLUKR已经21年了,精准耐用稳定,测量电流只能到mA,最近跟风买了几个8025,准备测量电流。

网友:
还好不是牛屎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不需要特安斯的万用表,你需要的是一个工作台

床垫上拍照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床垫上拍照哈哈

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不需要特安斯的万用表,你需要的是一个工作台

你分析的到位,楼主都有福禄克了,这个表可以不需要。

网友:
不同版本差别那么大吗

网友:
我也是这款表

网友:
对新手来说已经是不错的表了

网友C:
老版本可以自己校准,网上有教程,新版的好像不能自己校准

网友:
都有明星老婆了非得搞乡妹

网友:
特安斯TA801C 一个芯片,特安斯TA801D两个芯片但是价格更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老版本可以自己校准,网上有教程,新版的好像不能自己校准

没找到!

网友:
手里四块表都是炮灰表。

网友:
楼主都有FLUKE了,还要其他表干啥......

网友:
还好,不是牛屎芯片。

网友:
刚开始看楼主测交流电压的时候我还想有没有可能福禄克的表测低了,毕竟不是测基准电压呢,但是一看到测5号电池我就知道是特安思的表测高了,5号电池电压不可能超过1.6伏的,我测过很多5号电池,一般都没到1.6伏,1.5958伏就算是很高的了。

网友:
这样的表反应慢好像正常。

网友:
够用就行了。不可能和fluke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