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刚入手的首用SY-468网线测试仪拆机

楼主(2022-10-31):
刚买了个网线测试仪,小牌子,能用就行,下面上图

正面图

没有多么高大上的零件,测试8芯网线还行,那个G指示灯哪里根本就没接,所以应该是没法测屏蔽网线吧

网友:
看着才一块芯片,什么芯片?我的是555+4017

网友A:
怪不得现在越来越便宜了,里面没有肉呀

网友:
当时自己安装网线时买了一个,然后。。。没有然后了,一直睡觉

网友:
感谢分享 学习使我快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怪不得现在越来越便宜了,里面没有肉呀

小牌子,除非是大牌子,否则也就一般,最起码能测8根线就行,毕竟屏蔽线用的也少.

网友:
加两个LED升级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