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TP-LINK wdr7660易展版。。。。的新版本12v1a电源

楼主(2022-10-31):
应该是第二次拆tp家电源,这次拆的是tplink新版本的12v1a电源,wdr7660千兆易展上的,给大家看看
外壳是这样的
主板正面,中间的变压器
主板背面

开关电源芯片应该是8606m,原边反馈?如果有错请指正!
参数如下,来源于万能的吱呼
PN8680M低功耗电源芯片是一款高性能的原边反馈控制器。PN8680M工作在原边检测和调整模式,可省略系统的光耦和TL431。PN8680M低功耗电源芯片拥有恒压恒流控制环路,可以实现高精度的恒压、恒流输出,以满足大部分充电器和适配器需求,12V开关控制芯片PN8680M内置高压启动电路和极低的芯片功耗使得系统能够满足较高的待机功耗标准
1. 高压启动控制:PN8680M低功耗电源芯片在启动阶段,采用高压启动技术,芯片启动前2.0mA电流源为内部偏置电路供电并给外部VDD电容充电,快速启动。当VDD电压达到VDDon,芯片开始工作的同时高压启动电路关断;只要VDD电压不低于VDDoff,芯片维持正常工作。启动后,偏置电路通过辅助源供电,同时启动电路只有一路极小的电流,实现低损耗。

2. CC 工作模式:在CC工作状态,高效率电源芯片PN8680M采样FB引脚的信号(由辅助绕组信号通过电阻分压),辅助绕组信号脉宽决定振荡频率。输出电压越高,脉宽越小,同时振荡频率越高,这样可获得恒定的输出电流。

3. CV 工作模式:在CV工作状态,高效率电源芯片PN8680M使用脉冲采样VFB电压,并保持到下个采样点。将采样的电压和VREF_CV基准比较,并放大误差。这个误差值代表负载情况,通过控制开关信号,调节输出电压,使得输出恒定。

4. 电流检测和前沿消隐:PN8680M低功耗电源芯片提供逐周期电流检测功能。芯片通过CS引脚的电阻检测功率管电流,CC模式设置点和最大输出功率都通过外部调整CS引脚上的电阻实现。功率管开通瞬间会产生尖峰电压,内部前沿消隐电路可防止误触发而不需要额外的RC滤波电路。

5. 可编程线缆补偿功能:线缆补偿模块通过FB引脚输出一路补偿电流,流入分压电阻,如图3所示,改变电压反馈值,可以使输出线损压降得到补偿。当负载从满载减小到空载时,线损压降也同样减小。PN8680M低功耗电源芯片通过设置FB电阻的阻值可以调整线补偿的幅度。

6. 基准负温度补偿:高效率电源芯片PN8680M的VREF_CV电压基准采用负温度补偿技术,常温下,VREF_CV电压基准为2.5V;芯片温度上升时,VREF_CV电压基准值随着温度上升而变小,可以使△V随着温度上升而变小得到补偿,让输出电压Vo在全温度范围内恒定,提高了恒压输出精度。

7. 保护控制:PN8680M低功耗电源芯片含有丰富的保护功能,包括:逐周期过流保护、过压保护、过温保护、开环保护、输出短路保护、CS电阻开/短路保护、VDD欠压锁定保护功能,并且这些保护具有自恢复模式。

细节部分,滤波电龙~ 16v680μf

肖特基二极管吧?
总的来说还可以,中规中矩,挺喜欢这个版本的电源,不会挡住插座,以前的那种12v1a电源如果插在5孔插座会挡住下面的三脚插座。这个1a的电源能用,稳定是真的,毕竟7660易展双频并发功率也就没超过10w,电源平时都没什么温度,最多也就是温热的以往拆机帖子如下,看我以前的帖子吧,唉最近太多麻烦事了,小米太坑了,现在我的mi11摄像头已经经常不能对焦了,拍的远景都是糊的了,挺心累。。。早知道买10s,真的不会考虑买小米辣鸡旗舰了

网友:
做工还不错,该有的都有

网友:
功率不大,做工算一般吧。

网友:
做工还行的

网友:
相比帝闻 12V 2A  差几条街  5块一个  ……

网友:
跟9V的做工一样

网友:
tp现在低端产品已经做到5v0.4去。。。

网友:
比较一般化吧

网友A:
我就有个7660千兆版,经过升级固件变成易展版,没有实体易展按钮,在操作界面设置。新买一个WIFI6当主路由器,7660在过道吊顶以一根六类线作为回程线与主路由器连接,然后主卧室由于床的位置在卫生间后面,5GWIFI信号不好,在床对面插座插了个墙插式通过5GWIFI与7660做无线回程。这样做全屋WIFI任何一间房间,包括三个卧室和两个卫生间都信号不错,而且切换热点时候不会断网,外网500m的,WIFI5的手机某雷下载一般可以在20M以上,有时候可以在30多M,下连续剧那是十几秒一集。

网友:
按规范标准来的精简典范

网友:
看着真简单,科技的进步。

网友:
够用就不堆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就有个7660千兆版,经过升级固件变成易展版,没有实体易展按钮,在操作界面设置。新买一个WIFI6当主路由 ...

TP LINK 的易展这么好吗?我还没有用过

网友:
做工还算不错,顶一个

网友:
不算多好,中规中矩吧!输入还用了共模电感!

网友:
够用不堆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