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清理修复剪线海盗船K68键盘,飞线救灯、润轴调教大键,上微光键帽差空格

楼主(2022-11-01):
前阵在海鲜市场收了一把剪线海盗船K68,当时很便宜,好像只有二三十块
这款K68主打功能是防水防泼溅,轴体上铺了一层硅胶防水膜,达到了IP32的防水等级

键盘放好长时间了,今天趁值班收拾一下。
原始样子没拍,整体成色还可以,外观没有大的硬伤,键帽掉了三分之一
清理第一步是拆机接线测试,所以先把残余的键帽拆掉
键帽全部拆掉就露出防水膜了,上面就溅过水,或者可乐果汁之类的,灰尘也不少:

外壳还行,防水膜上就很脏了:

灰尘:

这个位置应该是溅过水或者果汁可乐之类:

背面:

标签:

背后螺丝全部取下,再沿缝隙撬开上盖:

防水膜取下:

取下防水膜之后,定位板在防水膜保护之下,成色真好,几乎没有任何痕迹:

连定位板带主板取出,先接线测试
测试完好,灯光全亮,按键全触发,
唯一头疼的是轴体,尤其是键帽掉落的轴体,
没有键帽的保护,货场环境裸露轴体太容易进灰进土,
不少轴体按下比较涩,有明显的沙沙声音
所以把手感比较涩的按键逐个取下,开壳润轴再装回,效果还是很明显的,

下图是润轴基本结束,大键取下,卫星轴取下,准备调教卫星轴的时候:

取下的卫星轴:

大键位轴体和卫星轴都已取下:

拆轴的时候,小键盘“0”键灯脚焊盘掉了,飞线救回,美纹纸保护一下:

卫星轴下贴特氟龙胶带、定位板贴美纹纸卡位、卫星轴钢丝沾黄油防噪音
这是装回之后:

效果还是很明显的,大键几乎没什么杂音
敲击差不多是纯净的“棒棒棒”的声音:

用剪线鼠标里残余的5P线头,DIY键线分离Type-C口:

补几张K68主板背面图片,
K68主板比较简单,单独一张,比K70简单不少:

装回,防水膜简单清洗一下干净多了:

因为原装键帽掉了三分之一,所以另找了一套XDA高度的光头微光键帽(键帽39,比键盘贵)
PBT手感比原装键帽ABS好多了,唯二难受的是最下面一排按键,ALT、CTRL、空格键长度都是非标准的
ALT CTRL之类的还能装上凑合,空格就不行了,比正常空格长一点点,通用6.25U空格装不上
只好把原装空格装回来:

装回接电,红光满面,红运当头,不错:

还有几十把键盘没清理,慢慢来吧

网友:
是要拿去倒腾吗

网友A:
弄好的键盘很漂亮,不用几十个,单单这个应该可以N年不坏

网友B:
这个得折腾多久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得折腾多久啊

三四个小时吧,包括晚饭时间
时间不短,一晚上清理一把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弄好的键盘很漂亮,不用几十个,单单这个应该可以N年不坏

几天换一把用,体验一下纣王的快乐~~
不过这把键盘的空格是心病,回头琢磨琢磨怎么DIY贼船空格

网友C:
楼主真有心机,以前拆过键盘,装回去有的就键就不认了,后来键盘有问题的都不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真有心机,以前拆过键盘,装回去有的就键就不认了,后来键盘有问题的都不搞了 ...

“有心机” 现在可不是个好词,换成夸楼主“花心思” 折腾吧
机械键盘个别按键不触发基本只有3个原因:轴体坏、线路断、防冲二极管坏,分别排除一下很好解决的

网友:
海盗船最下一排配列不一样,不好配

网友:
打理的很干净漂亮

网友D:
楼主似乎特别偏爱红轴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似乎特别偏爱红轴

红轴的好,我也喜欢。不喜欢青轴的啪啪啪

网友:
引用 楼主:
几天换一把用,体验一下纣王的快乐~~
不过这把键盘的空格是心病,回头琢磨琢磨怎么DIY贼船空格 ...

垃圾包里面没有合适的空格嘛

网友E:
昨天跑了趟废品站收了个樱桃mx8.0灯好像有短路,总是按一个键就跟着有几个键灯微凉,按键倒是全触发,少了个键帽,难受

网友:
手里拿着跟楼主一样的主板
是T来的,10几块钱的板子
只要是拆上面的樱桃键轴用的
还是红轴
按起来舒服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昨天跑了趟废品站收了个樱桃mx8.0灯好像有短路,总是按一个键就跟着有几个键灯微凉,按键倒是全触发,少了 ...

赚大了,樱桃8.0剪线的不包好坏还要一百多,羡慕嫉妒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