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请问这是威刚什么颗粒??查到是MLC16G但不知道用什么主控?

楼主(2022-11-01):
大神,请问这是威刚什么颗粒??查到是MLC 16G,但不知道用什么主控?
上写着三排字,第一排是60075886,第二排是5300856754,第三排是3202596453,是怎么看的??

网友A:
现成的主控在板子上直接开

网友B:
这不是妥妥的一套吗?直接开卡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不是妥妥的一套吗?直接开卡就行了

我想做成U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成的主控在板子上直接开

我想做成U盘。

网友:
做成u盘速度也不快

网友:
用670H的工具读一下ID就好咯,话说670H不是支持3D制程么,怎么还有单片16G 152的奇葩,目测是镁光L95B 1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