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不跳保温功能的小熊养生壶

楼主(2022-11-01):
底座内部没进过水,发现一次电火花。以后就不好用了。。。。。当初专门买的小熊这个牌子。

水加热到三十几度就沸腾了,不跳保温,不过一壶水烧干也没见坏啊。。。。

网友A:
拆错地方了,底座没问题,问题出在温控开关,在玻璃壶底部,要拆壶底更换温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拆错地方了,底座没问题,问题出在温控开关,在玻璃壶底部,要拆壶底更换温控。 ...

不一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错地方了,底座没问题,问题出在温控开关,在玻璃壶底部,要拆壶底更换温控。 ...

拆开了

网友C:
这线路板做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一定...

嗯,底盘冒的小火花,看电路板右上r15

网友:
坐等楼主进一步拆修

网友D:
引用 楼主:
嗯,底盘冒的小火花,看电路板右上r15

在图找出R15,有点难。

楼主:
这个不知道坏了没?4块钱

网友A:
正常是通或断,先打磨触点看看。

网友:
没看出哪里的问题

网友:
温控探头坏的可能性小,跳火花应该也不会影响到这里,再仔细检查主控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是通或断,先打磨触点看看。

蜂鸣档不叫,没通,有电阻,测量时候从79慢慢上升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图找出R15,有点难。

挨着它上面有个电容c,右上角有两根黑线结的温度传感器,好的电阻两侧有褐色点状物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线路板做工……

嗯,你搜养生壶主板,商家一堆图

网友:
这个下面有个触点 是过温保护用的,拆开看看

网友:
水沸腾了,温控不跳,温控肯定有问题。水温显示错乱,应该是温度检测探头或主板问题。先把温控开关找出来看看,图上没看见。

网友:
这种养生壳修理起来难度可大,要懂电路知识,反正我是不会修理,我只会最简单的那种开水壶,那个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