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电池组串联充电的问题

楼主(2022-11-01):
用两个12V18650电池组串联组成±12V电源,用两个充电器像图中这样充电行不行

网友A:
接正负12v干什么呢

网友B:
为啥叫正负12V电源呢?我看就是24v的电源。串联供电,单独充电。只要充电电源不联通就可以用,连了就短路了。

网友:
当然可以啊。

网友C:
两个充电器独立。

网友:
没问题,可以这样用。

网友:
要是两充电器负端共地就麻烦了

网友:
两个充电器得是隔离充电器且不会公地 否则会短路

网友:
冲一个是试一下呗。实践出真知。

网友:
是不是可以加一个开关,工作的时候,两个电池组共地,充电的时候,两个电池组的地线断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正负12v干什么呢

一个手持测试仪是外接220V电源供电的,内部用变压器降压,采用±电源给运放供电,想用锂电池组成正负电源,这样就不用拖根电源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个充电器独立。

一个电池组用一个充电器

网友:
说实话,看不懂

网友:
如果不断开负载充电就麻烦了,所以这样充电很危险

网友:
设计没毛病,各充各的,互相独立的充电

网友:
一个24V充电器器的事儿!非得搞这么麻烦还容易出错,-12V接24V负,+12V接24V正!只要两个电池都是全新一样的,均衡问题不大!

网友:
音响电源的话要用7812和7912供电

网友:
不是一个充电器就没问题

网友:
现在有些手机也用双电芯提高充电速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啥叫正负12V电源呢?我看就是24v的电源。串联供电,单独充电。只要充电电源不联通就可以用,连了就短路了 ...

有0V参考电压,就可以说是正负12V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