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群晖风扇416j的兼容性问题

楼主(2022-11-01):
各位高手们,诚心请教,我的群晖风扇416j有一个风扇出问题了,有时会停转报警。 拆出来加油仍然无效--估计是我技术不过关。
我在网上买了多个风扇想替换它,但都有问题。 有些买回来插上去后,风扇明明是转的但系统会报警告风扇不存在。 有些买回来后系统能识别出风扇,但隔了一段时间后就会报风扇停转的警告-而这时风扇明明是在正常转动中的。

这个风扇的替换还真的挺伤脑筋的。想尽所有的办法想买一个原装的哪怕是二手的也没有。 问了很多商家了他们都说没货。

想请问一下有啥办法解决这个问题么? 感谢万分!!!

网友A: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616740700009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672381677349

发外链还是发代码。。。 可以通过将第三个引脚接地到Synology的外壳来绕过锁定转子检测;缺点是Synology总是认为风扇在旋转,当它失败时你不会被提醒。
https://blog.thirdechelon.org/2020/02/replacing-synology-fans-with-noctuas/

https://community.synology.com/enu/forum/17/post/22863?reply=99217

https://community.synology.com/enu/forum/17/post/92170

网友B:
你是不是要检测一下转速检测电路了……正常转动应该有转速信号输出。
贴一个17年抄的山特UPS的风扇检测电路(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外链还是发代码。。。 可以通过将第三个引脚接地到Synology的外壳来绕过锁定转子检测;缺点是Synolog ...

极其感谢您的专业和耐心给予这么多的方案介绍。 我看了一下,感觉二个思路,第一是在系统那里关掉风扇检查。 第二是您说的把风扇的第三根信号线剪断接地壳。
再请问一下,风扇上的三种颜色的线代表什么呀? 哪一个是转速计信号线呢? 谢谢!!

再次感谢您的帮助,太有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不是要检测一下转速检测电路了……正常转动应该有转速信号输出。
贴一个17年抄的山特UPS的风扇检测电路 ...

谢谢您帮助给予参考哈。 群晖的主板上的线路我不太懂,不敢动手哇哇。。。。。

网友C:
引用 楼主:
极其感谢您的专业和耐心给予这么多的方案介绍。 我看了一下,感觉二个思路,第一是在系统那里关掉风扇检 ...

你上面的图里红黑白 正常讲红+ 黑—  白的应该就是检测了 可以找表量下

网友:
1、买不到风扇一定不可能

备件
提前准备备件防患于未然,以确保您的系统保持良好的运行状态。如需扩容设备的备件信息,请访问 https://www.synology.cn/products/spare_parts。

2、官方 风扇 和 某宝风扇 的区别

事实上 某宝 商家 直接就有  2线 风扇  和 3线 风扇 的区别 ,都是元山的 ,

一定没有这个 r ,然后被人乱喷没有白线 没有白线 没有白线

3、外文资料 都是有  “引用”  的

https://www.paraesthesia.com/archive/2019/11/21/rotor-lock-fan-ground-yellow-wire/

文章用的是猫头鹰的风扇
没有黄线 没有黄线 没有黄线

4、某乎 ……什么操作 ……没有逻辑,神秘的

https://zhuanlan.zhihu.com/p/463237193

5、416 j是硬盘横放的 机器 ,所以还记得,大概416 j机器都没有了    重点 :416  416 j 是 2种 机器 ,配件不一样 ,……台湾

网友A:
后面继续死抠字眼,这个风扇(1R7H)只用在:
DS416j ,DS414j , DS413j ,DS411+II ,DS411+ ,DS411 ,DS411j , DS410,DS410j ,DS409+ , DS409,DX513,
所以,不是以上型号的群晖的更换风扇,步骤只可以参考,一定对不上号(……就是个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后面继续死抠字眼,这个风扇(1R7H)只用在:
DS416j ,DS414j , DS413j ,DS411+II ,DS411+ ,DS411 ,DS41 ...

您前面给我的那个猫扇代替的那个贴子我看过。 跟我的情况稍有点不一样。 正如您所说的。 416J必须要1R7H才行。 我好不容易买到兼容的。 有1R7H但是没有下面的-CAI, 这个风扇接上去后能够被系统识别出来,可惜的时运行一段时间后就会自动报风扇停转的警告。 而实际上风扇并没有停转。 我买了二个都是这样。 并且这种兼容的风扇质量很差的。原装的是双滚珠的而网上的那个是最普通的那种。

断断续续为了测试兼容性,我一共买了6个风扇, 哭死。。。家里现在一大堆的。

周未打算按您的方法先试一下那个兼容的风扇, 将白线剪断接地试试。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上面的图里红黑白 正常讲红+ 黑—  白的应该就是检测了 可以找表量下

非常感谢!!!

楼主:
将白线剪断接地法果然有效,感激不尽!!!

@free2_citiz 谢谢您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