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拆解360行车记录仪1代,准备改成电子目镜

楼主(2022-11-01):
家里不用的360行车记录仪,拆下来看看,安森美ar0238 cmos感光芯片200w像素,考虑能否改成电子目镜,貌似不能usb直连电脑,但可以wifi连接手机app,不过app只能拍照,不能视频,这是个难题

next

网友:
360行车记录仪还是比较不 错的,能利用起来挺好

网友A:
再买辆车,就能利用上了。

网友:
这个是不是有个白目的毛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买辆车,就能利用上了。

有道理啊

网友B:
汽车好几万起步,保养费远高于自行车,热闹地方堵车和找车位麻烦。液晶显示屏可视角度够,可以改电子目镜。可视角度小,改电子目镜容易偏色。

网友:
就能利用上了

网友:
360记录仪感觉使用还不错啊,难道换了更好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汽车好几万起步,保养费远高于自行车,热闹地方堵车和找车位麻烦。液晶显示屏可视角度够,可以改电子目镜 ...

直接镜头不用,焦面放CMOS,红外滤片不拆应该不变色

网友:
我也有个淘汰的行车记录仪,好像还有视频输出接口

楼主:
后续结果,改了镜头,m12转1.25英寸卡口,因为是记录仪,只能wifi连手机看拍的视频和照片,感觉图片有压缩,清晰度不高,还有该死的360logo。红外滤片是强力胶粘在原镜头内部的,拆的过程中被我捣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接镜头不用,焦面放CMOS,红外滤片不拆应该不变色

8到20毫米焦距M12镜头,可以当目镜用。记录以上是鱼眼超短焦镜头,眼睛看视场角小。

网友:
有个淘汰的行车记录仪还没找到用处

网友:
刚换的360记录仪

网友(2023-11-05):
被玩坏了吧

网友:
这个玩得牛逼!它做梦都想不到有机会看嫦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