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救救选择困难症患者,想入手一个16v小钢炮

楼主(2022-11-01):
想入手一个16v小钢炮,换做是各位会选择哪一个??

网友:
这种款手柄太粗了,不是特别重度使用建议看看12V的,3芯手柄比较舒服。要不直接上20V的。品牌建议看看大有/锐奇/东成/大艺/威克士。

网友:
南威和大艺吧  其他的好像都是贴牌,质量不想,我前几天买了个老A的16V小钢炮,就打了一个眼,然后就挂了,太垃圾了。

网友:
楼上说的有道理。16v的手柄比较粗。如果是大手,可能还行。正常规格的手用16v的多少有些握持困难。需要力道大,就选20v平台的。不需要太大,就选12v双速的,低速档的扭力也基本够用了。

网友:
楼上说的对,电动工具要么买12V的,要么买20V的。中间的不要!16V的太粗,握持感太差!!!因为很多人觉得12V的都粗,你想想16V的情况。

网友:
博世GSR120LI 12V的 或者大有5298 20V的

网友:
品牌倒是知道选东成 大艺,因为看那些真正干活儿的大哥们大都用这2种,原来一般不选12V,晓得了

网友:
都不要买,太贵,前边应该减掉一个1。上拼多多看看吧,那边便宜。

网友:
图便宜买了个不到100的,结果不带轴锁,开关也很差,调速线性感基本没有,很难控制转速,巨难用

网友:
铁锚16.8v的和湘利的,都不错。铁锚13mm的夹头,充电是均充。湘利的有感无刷充电也是均充。价钱铁锚的188  湘利 250左右。这些都比那些公版强

网友:
东成这种两电的,拼多多有一家卖264元,看看是不是上边的价格前边要去一个1。

网友:
个人看法   东城  大艺  南威

网友:
学习了,不看帖子真没想过16v手柄问题,其实就看用途了,

网友:
前面很多坛友说得有道理,直插电池的最好买12V电池(手柄内三节串联)的,需要高电压的话就买平推电池的。内装4节18650锂电池的手柄太粗了,反正我是不会考虑的,当然手大的倒是无所谓,这种结构倒是兼顾了12V和20V锂电电动工具的优点。

网友:
买工具要考虑以后添置工具电池得通用问题,不然电池太杂,管理不方便,

网友:
我多多80多买的不带轴锁 又花了30买了轴锁齿轮箱!一电一充 其实4节电池我感觉更方便啊,比20v的轻便 比12v的续航强!手感什么的其实挺好适应的,下一步准备买个16v平台的起子机玩玩!手电钻力度不好调整

网友:
16V手大才选。。。否则直接上20V平推式。。。。

网友:
一般用这个。便宜操控好。有钱不建议买

网友:
16v的手柄比较粗,不好用

网友:
如果能够用它创造效益,就买贵点的,耐用的。如果只是业余玩一玩,就买便宜的,反正一年用不了几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