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物] 三只螳螂

楼主(2022-11-01):
常见的绿色螳螂,具体叫啥不认得。

幼年的这只貌似是细齿斧螳。

棕色的貌似叫棕静螳。

网友A:
建议图片改为.jpeg格式,分辨率宽度调高到2000px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图片改为.jpeg格式,分辨率宽度调高到2000px

请问可还有好用的调整图片软件推荐啊,一般都是安卓手机发的,图片太大了用的系统截图裁剪,默认保存png的,找过系统设置,没有办法改成jpg格式。

网友:
螳螂拳,嘿嘿哈嘿

网友:
看到螳螂就想起了铁线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