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这是一个悲伤的故事

楼主(2022-11-01):
大力出奇迹是真的  这就是奇迹  螺丝刀口拧花了  用这拧配合度很好  一用力结果这样了  崩溃  究竟什么样的螺丝刀才好呢

网友:
就势改成一字口~

网友:
这是哪个国家的进口货?

网友:
一个悲伤的故事

网友:
螺丝刀硬度不能太高了,硬度太高容易崩口。硬度和韧性必须兼备的才是好螺丝刀。

网友: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网友:
这个头应该是锌合金,看看就好,不能真的用

网友:
我之前也拧断过一把十字螺丝刀后来通过打磨修复好也可以将就使用。

网友:
得体一样坏

网友A:
正常用力拧坏是质量问题,但力太大拧坏就要分析了,瑞士PB算好牌子了吧,但它的梅花扳手(Torx)我公司的工程师照样会拧坏它。

网友:
可惜了一把好刀,多用途工具刀跟专用工具相比时能临时对付一下还行,千万不能用蛮力也不能高强度使用。要想修复就慢慢磨吧,只要耐心,能够磨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用力拧坏是质量问题,但力太大拧坏就要分析了,瑞士PB算好牌子了吧,但它的梅花扳手(Torx)我公司的工 ...

原来拆螺丝  世达拆上一个碎一个   哈蔡特拆五个成麻花  不过也会碎

网友:
好像是S2的好

网友:
螺丝表示压力山大……

网友: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是中奖了呗。。

网友:
哦,大力出奇绩。

网友:
选用的螺丝刀不合适还硬干

网友:
有理由换新的了

网友:
看来这工具钳不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