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打黑修理东成修边机M1P-FF02-6

楼主(2022-11-01):
还是我 最近在鼓捣工具 明年装修用 这台修边机同样是打黑品 到手发现声音有点大 轴承缺油了 换向器磨损有点严重 打理下

拆解

这个后期要处理下 502粘一下

定子看起来完好

转子有台阶了 我用锉刀将台阶挫平 然后细砂纸水磨 然后清理了换向器缝隙

原装钢印

线要处理下 剪短一截

名牌

全部洗刷刷

轴承上点 二氧化钼润滑脂

装起

修复完成 开机后有点火花 应该是还没磨合好 定子转子阻值都挨个测试了 没什么问题 碳刷阻值4欧 感觉碳刷不太行 手里没碳刷了 就先不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额, 紫薯布丁~~~

布丁布丁就不听

网友B:
这个品相算是不错的了,我收的那个外壳都变色了,不过东城的东西质量还是很不错的,打理下自用下还是很合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品相算是不错的了,我收的那个外壳都变色了,不过东城的东西质量还是很不错的,打理下自用下还是很合适 ...

对 外观都无所谓 功能正常就行了 稍微打理打理 自己用挺好的 也不干重活

网友C:
自己动手装修么???

网友D:
看来楼主木工,电工,泥工啥都会啊,前年装修房子我只安装了水电(自己买水电材料),其它都请人。楼主打黑工具成功了不少。

网友E:
楼主是打算自己一个人包了所有的工程吗?

网友F:
一直没搞明白,打黑品是啥意思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己动手装修么???

大多数自己能干就自己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来楼主木工,电工,泥工啥都会啊,前年装修房子我只安装了水电(自己买水电材料),其它都请人。楼主打黑 ...

不会可以学呀 领悟能力够的话 练习练习认真点 水电路地砖柜子都能干了 刮大白确实还是有点心虚可能要找人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是打算自己一个人包了所有的工程吗?

大部分工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直没搞明白,打黑品是啥意思啊

不包好坏 不包功能 不包缺不缺件 就是看图所见即所得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就看看不说话...

让我无言以对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一直没搞明白,打黑品是啥意思啊

鱼上打黑拍卖品,不排队进水,拆过,摔过,什么都不包,就是收到不能退换,好坏凭运气。当然不排除像楼主能把坏变好。

网友H:
多少钱入的?也准备买点工具

网友I:
这算不错的了

网友:
全能型坛友,还真是啥都会干,自己动手比较放心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会可以学呀 领悟能力够的话 练习练习认真点 水电路地砖柜子都能干了 刮大白确实还是有点心虚可能要找人 ...

主要是上班没时间,安装水电也是跟同事打声招呼干私活,学其它的也没什么用处。

楼主:
引用 网友H:
多少钱入的?也准备买点工具

三十 布丁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算不错的了

这台没添件 挺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