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 AVR下载器怎么升级

楼主(2022-11-01):
网上买了AVR下载器本来是给晶体管测试仪刷固件的结果怎么测试都显示下载器与目标板连接线有问题,下载器和晶体管测试仪的芯片到输出接口都测量了六个点都通,晶体管测试仪的m328p芯片也换了两家的了,依旧提示这个,淘宝看了下短接JP1能升级,但是没有固件,卖家没有技术支持也退款了,网上搜了下也没找到合适的固件。

网友A:
再买一个呗,反正不贵,你就算要升级也得用另一个下载器来搞这个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买一个呗,反正不贵,你就算要升级也得用另一个下载器来搞这个啊

我以为是短接JP1插在电脑上就能升级呢

网友B:
要升级下载器 需要你再买一个下载器 好尴尬啊 哈哈
或者用arduinoIDE给ch552下载个程序也能用 avr_isp ch552就2块钱 (ch340n+stc8方案的 avr下载器我也做了一个 不到4块钱)
https://oshwhub.com/createskyblue/ch552_badusb_copy
atmega下载程序用SPI 也就是 正负 CLK MOSI MISO RESET 6个脚就行了
网上的arduino 用的 atmega328p 也就是多写入了个 BootLoader,就可以只用串口就能下载,或者写入ISP程序给其他avr下载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升级下载器 需要你再买一个下载器 好尴尬啊 哈哈
或者用arduinoIDE给ch552下载个程序也能用 avr ...

就想省点事,看直接升级下能不能用吧,没想到会这么复杂,网上在别家买了一个一样的看能不能用吧

网友:
几个电阻做个简易串口或并口编程器也可以的.

网友:
看起来是USBASP或者USBISP(两者电路基本没区别,固件可互刷)
不过要刷固件,需要先有另一个能用的AVR编程器

贴段笔记:
1.制作硬件电路
可以选用 【USBASP简化电路】或【USBASP完整电路】

2.下载固件
使用一块好的USBASP1连接到 新制作的USBASP2上

原来好的USBASP1的 J2电源短接 ,J1自编程断开 , J3慢时钟烧写 断开
新制作的USBASP2的 J2电源短接 ,J1自编程短接 , J3慢时钟烧写 断开

用 progisp167 连接到USBASP2的MEGA8
按照图示设置熔丝位

调入【MEGA8烧写程序.hex】FLASH 选择【自动】编程

程序下载后,拔掉USBASP2 的 J1自编程短路帽  就可以正常使用

【说明】
电路比较简单,电路只要连接正确就可以正常下载使用
若发现问题,首先看硬件是否有线没有接
12M晶振不能换,3.6V稳压管和68欧电阻必须接,为了符合USB协议
若不接,电路的稳定性和兼容性会影响很大

网友:
能花钱买个新的 就别再折腾旧的了,除非你乐意折腾,现在有 ch552g 做的 avr烧录器,直接arduino下载程序,成本就是 ch552g+usb接头 电容按钮,一堆线就够了

网友:
某宝  创新工坊9.9      顺丰包邮解君愁      能下载大把的芯片

网友:
补上一句吧~ atmel 早就被收了 没新东西需要升级isp,而且也没有升级的程序
用isp接设备不能识别和下载,肯定是连接错误
即使合并后的Microchip 出了什么新的玩意,肯定也会要你买新的下载器,不会和原来的通用,涉及专利,授权等一堆问题
国产很多32的片都能用stm的下载器,但还是要出自己的下载器。。。

再说楼上的 创新工坊9.9,只能算是兼容 xx32 系列的arm片,ARM ARM ARM。。。
有授权问题。。。只能用5个厂家的,同样价格 Air32 的开发板默认是 DAP-Link 几乎所有arm swd的都能用,何必花钱折磨自己

网友C:
楼主要找USB_ISP固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要找USB_ISP固件吗?

对 想找那个固件准备再从新刷一下固件看能不能用,又买了一个同样的下载器,这个能用,给晶体管测试仪已经刷好固件,有时间就准备把这个有问题的下载器从新刷下固件,看能不能用吧

网友D:
楼主连接线是否接对,我用的和你是同款烧录器可以正常烧录,可能是你线没有接对,或者是熔断丝设置错误导致328锁死

网友C:
引用 楼主:
对 想找那个固件准备再从新刷一下固件看能不能用,又买了一个同样的下载器,这个能用,给晶体管测试仪已 ...

可以从新买的烧录器里把固件读出来,再烧录到不能正常使用的烧录器里即可。

网友E:
把两个下载器10pin接口用带的下载排线对接,然后对地短接住被下载的下载器芯片的倒数第四腿,目标芯片进入下载模式。下载前别忘记编辑融丝位也别搞错了,否则需要买高压编程器了,下载完成后松开。

Ps
固件对应的编程器实物图片如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从新买的烧录器里把固件读出来,再烧录到不能正常使用的烧录器里即可。 ...

这样又要买一个下载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连接线是否接对,我用的和你是同款烧录器可以正常烧录,可能是你线没有接对,或者是熔断丝设置错误导致 ...

连接线正常,两个使用的芯片连接下载器后能正常烧录,就是第一次买的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从新买的烧录器里把固件读出来,再烧录到不能正常使用的烧录器里即可。 ...

还能读出固件吗?不会用这个东西都是照着教程走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把两个下载器10pin接口用带的下载排线对接,然后对地短接住被下载的下载器芯片的倒数第四腿,目标芯片进入 ...

我先研究研究再搞,被熔丝搞怕了一开始以为三块芯片都给熔丝了呢,后来才知道下载器有问题根本就没和芯片连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把两个下载器10pin接口用带的下载排线对接,然后对地短接住被下载的下载器芯片的倒数第四腿,目标芯片进入 ...

直接把3.3v和5v输出选择的那个跳线帽拔下来插在升级备用的上面在和另一个下载器连接安装固件行不,我测了一下升级备用的两个插针一个是连接芯片倒数第四引脚另一根连接输出的R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