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维修MATE40/MATE50/PRO华为手机忘记激活设备锁有土推荐解开的平台软件方法

楼主(2022-11-01):
联想笔记本连不上维修华为MATE40 PRO+华为MATE50 PRO手机没打开调试为推荐款有效好用的华为手机刷机的平台软件.推荐忘记华为手机密码的机器用这个解锁平台.解锁软件工具华为此设备已关联至华为帐号并被激活锁锁定,请输入相应密码激活设备华为账户密码如何激活它无法解开怎么办华为MATE40 PRO+华为MATE50 PRO怎么取消开机密码解除忘记的开机锁没办法打开激活弄好方法华为手机的激活锁怎么去掉如何解掉抹掉我有一个华为手机忘记了密码,现在那个手机号也注销了。该咋弄手机在恢复出厂设置时,华为MATE40 PRO+华为MATE50 PRO 请先解锁无法激活了卡在激活设备激活手机界面无法正常开机了屏幕锁定了荣耀手机华为手机的线刷机平台驱动固件资料是怎么解除的该这个教程可以把这些有锁问题及需要华为手机系统回退.降级到手机老版本来并解锁或者直接不开机系统定屏故障可以用到系统修复有上面说到的帐软激活手机忘记了绑住的锁的都可以照着这个教程操作弄就行.需要用到的是一台电脑和普通的USB数据线充电线.现在分享讨论下有用的教程

1.分享一种拆机弄方法(后面步骤也有不拆机直接解除锁定激活和系统重装降级和解掉关联设备锁的方法.适用华为MATE40 PRO+华为MATE50 PRO和新老款机型号)
2.沿着手机边缘用卡片慢慢拆开手机可以打开手机后盖

3.然后主板固定螺丝位置用螺丝刀一个一个拆完然后取下螺丝

4.取下主板.把进水不干净的地方清理干净.吹干.用洗板水洗干净

5.吹干后检测有损坏的东西取下更换

6.更换后发现开机有屏幕锁或者字库激活锁设备无法开机解除不了

7.这里首先荣耀手机和华为手机入进入双清模式(关机.按紧音量+键和电源键进入),再对手机进行双清选恢复出厂设置,双清完后重启设备手机

8.以上不行的可以先下载华为手机助手.然后手机进FASTBOOT连电脑.点系统修复

9.然后会显示进度修复.等修复完成后手机开机后完成.如果是简单的屏幕锁一般的捆绑锁可以成功解决的

10,上述的方法没办法解锁解绑手机屏幕锁激活锁还是有账号的继续就用这个华为MATE40 PRO+华为MATE50 PRO通用强制线刷解账号屏幕锁清除wenwenhu解锁工具平台包来解锁
包的下载: pan.wenwenhu.com  复好然后在你的电脑上或者电脑的游览器上粘进去访问进这去下载好这个专用强制解锁包再解压它.里面有需要用到的驱动安装上先(也可以下图看更新及使用方法操作)

11.再找到包里面的方法照方法先运行里面的解锁清除擦除平台方法流程.按照里面一步一步操作平台提示成功手机重启设备开机进手机系统就是行啦就终级强制清除所有锁定了自已就成功动手弄完这台手机了

网友:
没有回复的,看来不管用

网友:
不错啊。看来手机还是有漏洞。

网友:
这标点符号,差点一口老气没上来。

网友:
我有个移动定制版本的mate8,可以通过类似的办法刷成全网通吗?

网友:
苹果就难了

网友:
不知道上门那个软件有无套路,要不要付费。

网友:
标点符号有点小贵 ,一口气好憋得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