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问一下各位慧荣SM2258XT主控怎么设置冗余

楼主(2022-11-01):
正如标题所写,经过搜索,设置冗余的选项是Spare ratio,但是开卡工具里找不到这个选项,以下是我找到的资料和我所用工具的设置截图,完全找不到Spare ratio该选项,现在可以正常开卡,我想要让这玩意稳定一点,所以要设冗余

网友A:
你这个是58XT吧.......58XT好像工具里没那么直接的SpareRatio,R系列工具就直接IDEMA降容开就行,S系列工具就可以用Manual IDEMA手动指定容量开,剩下的都是冗余,实在不放心ECC15/45跑个RDT就万事大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58XT吧.......58XT好像工具里没那么直接的SpareRatio,R系列工具就直接IDEMA降容开就行,S系列工具 ...

的确是2258XT,我搞错了,查着查着资料,然后搞串了,原来直接设IDEMA降容就行了,谢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