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DIY冷焊机

楼主(2022-11-01):
电池用的是盟固利的软包容量6ah标放电100c 600a放电电流,极耳转镍后锡焊焊接,13串 mos管60v300a共6个参考冷焊机DIY  胆小的勿进https://www.mydigit.cn/thread-299335-1-1.html (出处: 数码之家)
没氩气声音像放炮,火花四溅,把我汗都吓出来了
起弧板和线圈要屏蔽,不然要干扰单片机 ,我没有铁盒子,锡箔纸将就,
串了几颗压敏电阻和TVS二极管
单片机和mos管驱动芯片12v供电
adruino单片机用电位器控制开断时间,外接按键开关

网友:
搭棚手艺很棒

网友:
立体感挺强,焊锡饱满恰到好处。

网友:
贴片mos的这种搭棚焊接方法点赞!用arduino应该能够精确的控制。
我理解的冷焊机时序是:手柄开关按下-打开氩气电磁阀-延时-打开高压引弧-间隙电压检测是否引弧成功-打开mos,MS级放电。
不知正确与否,供参考

网友:
有创意,烙铁功率还是有点小,部分焊点品相不好看

网友:
多功能冷焊机原理是利用充电电容,以10-3~10–1秒的周期,10-6~10–5秒的超短时间放电。

楼主:
买了个铝壳子还没到,这个体积还行,也不重,长20cm宽13cm高13cm, 换个单片机加个屏幕就完美了

网友:
我了个大擦,网上卖六七千的冷焊机就这么被你们攻克了,论坛牛人多啊

网友:
这个厉害,DIY冷焊机。

网友:
有焊接好的图片么?只看见你试机的图片

网友:
这搭棚技术很强大。

网友:
第一张图焊的是铝板?

网友:
蒸汽朋克风电焊机

楼主:
高压引弧板需要充电时间才能引弧,需要比大电流提前20毫秒以上(提前时间跟引弧板输入电压有关)
过程是单片机控制mos管开启电磁气阀,等待几秒,开启高压引弧,等待30毫秒,开启大电流,大电流时间通过电位器调节(焊接时间多少毫秒跟焊料材质大电流电压和放电电流有关),然后关闭引弧和大电流,等待几秒关闭电磁气阀
高压引弧会干扰单片机,使单片机复位或死机,用金属盒子做屏蔽,单片机用光耦隔离,还在实验中

楼主:
引弧版屏蔽12cmX12cmX5cm盒子

网友A:
我最近也在做,前段时间封控在家,刚刚收到引弧板和线圈就封控了,无奈只能拿手头现有的材料搭了一个简易的电路用于测试。

12个50v4700uf电容,4个irf3607,思路是mos作电子负载,用于调节放电电流,lm358搭的电路,放电几次之后管子炸了,跑了下仿真,电路有问题,mos管也太弱,后又lm324重新焊接了电路,调整了参数,可以正常放电。

我是先开mos,后引弧。引弧用的那种延时继电器模块,放电时间控制不理想,没办法,手头只有这些材料。
另外就是,电流的调节也不明显,上图的焊点,由上到下电流依次加大,放电时的火花是有变大,但焊点的区别不太明显。
电子负载的路子感觉还是行不通,毕竟放电的时间太短
有时间重新做一下电路,试试pwm控制能不能行
也希望楼主能及时更新进度,互相交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最近也在做,前段时间封控在家,刚刚收到引弧板和线圈就封控了,无奈只能拿手头现有的材料搭了一个简易的 ...

看你电容使用了50V,你是准备设计一个多少伏多少电流的冷焊机?上面还有采样电阻,是不是准备做能量计算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最近也在做,前段时间封控在家,刚刚收到引弧板和线圈就封控了,无奈只能拿手头现有的材料搭了一个简易的 ...

能否上个完整电路图。

你用的电容容量太小。要用4个10万UF50V的才够能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引弧版屏蔽12cmX12cmX5cm盒子

能上个完整的总电路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