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三星bga95转接板

楼主(2022-11-01):
三星ufs95转接板,增加差分信号,可上3281
测试图应该是c9频率 ddr402
如果有人想要,后面我多打一点来卖

网友A:
现在有专门的板子了,不用转接板的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有专门的板子了,不用转接板的那种

哪个板子

网友B:
把它画在3281上就不用打转接板了

网友:
自己弄简单吗

网友C:
这个板子是只有单通道的吧?
那俩电阻是干什么用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它画在3281上就不用打转接板了

3281也画得有,但是没转接板好画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板子是只有单通道的吧?
那俩电阻是干什么用的呢

跳ce,如果做固态的话,要跳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