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关于插排插销烧熔

楼主(2022-11-01):
插排用于电动车充电,前几天出现插电一瞬间插座喷火并发出噗一声,拔出后发现插排插销熔了一小角,接在它上面的电动车充电器插销发黑,由于充电器质量问题换过一次货,首先怀疑它内部短路了,且插排测量无短路,就换了个充电器继续充电使用。后来充电器客服告诉我那个充电器检测正常,所以更觉得奇怪了。

请问是什么原因导致的,主要目的是排查安全问题。如果是接触不良打火,是否会导致接在后面的用电器插销发黑?如果是短路大电路,哪来的电流,如果不加装独立空开,能否用带保险丝的插头来起一定保护作用?

网友:
插排有短路现象

网友A:
这估计是排插里面火零线是叠在一起的,然后长期用绝缘皮破了,你一用力插直接就顶的两根线短路冒火

网友:
没有软启动,电流浪涌冲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估计是排插里面火零线是叠在一起的,然后长期用绝缘皮破了,你一用力插直接就顶的两根线短路冒火{ ...

说得有道理,得拆开看看,可能测量时又不顶了所以没测出来。。。

网友:
低成本户外充电电表盒,智能控制空开加电表。 - 创意DIY 数码之家 (mydigit.cn)

看看用这种方式,插10个电动车估计也不会打火了。

网友:
就是插座做工不好,拉弧了,电弧吧插头打掉了一点点,没影响的,别纠结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估计是排插里面火零线是叠在一起的,然后长期用绝缘皮破了,你一用力插直接就顶的两根线短路冒火{ ...

拆开发现导线接铜排的地方断股分叉了,估计是断股后两边挨着所以短路了

此帖终结

网友:
换个插排还打火就是充电器的问题否则就是原插排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