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铁将军的倒车雷达提示E4错误是哪里坏了?

楼主(2022-11-01):
    开机后出现E4错误,嘀嘀响两声就不报数和显示数字了,显示器上的灯是亮的。

网友A:
e4,是不是电池饿死的提示?

网友B:
看看是不是第4个探头坏了,把插头兑换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e4,是不是电池饿死的提示?

没看到电池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是不是第4个探头坏了,把插头兑换试试

把探头都拔了还是一样显示E4

网友:
把板子上糊的胶清出来,打这种胶的电路板一定会出问题,漏电。

网友(2022-12-03):
啥型号,搜一下说明书有没有故障代码,刚刚看了下我的铁将军说明书没有故障代码

网友:
检查视频线是否与显示屏连接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