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修一个elecall伊莱科万用表

楼主(2022-11-01):
不得不说,这表真不错,对于我们这种要求精度不高的业余爱好者来说很好了,通过两节7号电池供电,7号电池很常见,价格也比9V的叠层电池便宜,显示很清晰,还带背光,也能锁定显示,挺喜欢用拆开后看到里面没用牛屎就很让人开心了,拆开后发现保险管里面的保险丝烧断了,上面的字是0.2A250V,难怪上次量耳机电流的时候发现200毫安跟20毫安的档位接耳机不显示电流,找一根坏鼠标线分出里面一根焊保险管两端吧,虽然加热保险管可以分离两端,我觉得麻烦,,焊上发现比原来的保险丝粗,将就用吧,拍照看起来挺粗的,实际上很细,0.06毫米直接,而且这还是漆包线,去掉表面的漆就更细了,这样电流会稍微大一点把保险管安装上,,完工,

网友A:
这就算比原来保险丝细也起不到保护作用吧

网友:
小表不错,看着做工还行
炮灰专用,所以保险丝粗点细点无所谓了

网友B:
自制4A保险……

网友C:
楼主这自制的保险丝可是不保险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就算比原来保险丝细也起不到保护作用吧

能用就行,还是能烧断的

网友:
这估计10A都烧不断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制4A保险……

拍照看起来挺粗的,实际上很细,0.06毫米直接,而且这还是漆包线,去掉表面的漆就更细了,

网友:
一样的表,我的是牛屎芯片。不过这个表确实携带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自制的保险丝可是不保险的啊

下次就会将这个可爱的小表送上西天或垃圾桶。

网友:
这铜丝再细也不行买保险管也不贵

网友:
曾经将一根细铜丝代替开关电源里2.25A保险,然后通电一路爬电……

网友:
这表我抢了两个,现在是主力。

网友:
我经常带着的也是这块表,只是不知里面是牛屎还是硬芯。

网友:
硬芯两节电池,这表还不错。

网友:
这漆包线至少1A电流才能烧断。。。。。
这表怕是不要命了
保险管真是便宜,这块表得买上百个保险管了

网友:
我的是牛屎的

网友:
哦吼,同款啊,当时有车买的,十几块钱,唯一不爽的就是可视角度差又没有支架   放桌子上用起来比较难受

网友:
有万用表的人,居然没有保险管

网友:
牛屎表,凑合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