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类] 闪迪TF卡Industrial系列双版本128GB评测数据

楼主(2022-11-01):
贴文说明
①帖子仅公布评测数据,评测数据仅供参考。
②帖子内容分为实物合照、读卡设备、评测主机配置、程序测试。
③款式为一型卡。
④芯片方案:闪迪主控,闪迪15纳米MLC闪存(4CE/8die)。

实物合照:上(左)为常规版(-25°C-85°C),下(右)为宽温版(-40°C-85°C)

读卡设备:闪迪SDDR-B531

评测主机配置

楼主:
实际容量

Industrial常规版

Industrial XI宽温版

楼主:
峰值读写

Industrial常规版

Industrial XI宽温版

楼主:
多项读写

Industrial常规版

Industrial XI宽温版

楼主:
压缩基准

Industrial常规版

Industrial XI宽温版

楼主:
数据跑圈

Industrial常规版

Industrial XI宽温版

楼主:
实时读写

Industrial常规版

Industrial XI宽温版

楼主:
实时读写500MB

Industrial常规版

Industrial XI宽温版

楼主:
实时读写1000MB

Industrial常规版

Industrial XI宽温版

网友A:
内存卡前面为啥会有16mb的未分配分区?

网友:
这个我用洞察sd卡显示sc128g

网友:
有张东芝的mlc的,应该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存卡前面为啥会有16mb的未分配分区?

很多优盘也有,有的在最前面,有的在最后面,用途不明。
个人猜测:
1:用于留出一点空间给主控倒腾数据,有的优盘留有一点未分配空间的时候,性能会稍好一点,但是并没有太明显。
2:最前面留出的空间,可能会起到一定的保护数据的作用。比如误插入一些老的示波器的U口,对于不认识的磁盘格式,在某些情况下这些老设备会误识别成老的分区格式,然后写入数据,这样轻则损坏盘中原有数据,重则破坏优盘分区。但是在前面留一点空闲空间的话,即便是老机器认错了,也只会在前面空出来的区域内折腾,不会破坏现有的分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