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移速1TB SSD固态硬盘 SATA3.0 金钱豹系列到手拆

楼主(2022-11-01):
昨晚320在京东下单的移速固态,今天到手拆拆看。

啥也不说,简单看看吧!

网友:
卧槽,现在真精简。

网友A:
不得不感叹科技的进步,一颗芯片就是1TB了。

网友:
单芯片都1T了这么狠的么双贴就2T了?

网友:
淘企业级SSD拆机盘eMLC的,都强过浪费钱入手全新的短命货SSD。不花多花¥60块入这个800GB的企业级SSD。

  很多是数据中心的冷备份盘SSD的因为主SSD没坏,所以备用盘SSD写入量其实并不大,家用机高强度用个几年杠杠的不掉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得不感叹科技的进步,一颗芯片就是1TB了。

进步个P啊❓❓
  这是退步。TLC颗粒的用久了都掉速。我也曾以为TLC颗粒SSD有缓存设计的型号而且小量写入不会影响SSD的速度,但其实不是的,TLC盘只要写入量过了50%就普遍明显掉速,备份个数据都蛋疼只有机械硬盘半速( 口碑不错的三星SSD也是如此 )。也就是说使用约50%容量以后的基本只是能读得快不能写了,如果TLC只能用一半容量来实现读写性能,那其实购买价格【成本支出】和MLC颗粒的SSD是没有区别的。QLC坑人货更不用想了,用了约25%容量就能掉速掉到你怕怕,其实我发现SSD完全100%取代机械硬盘是不可能的因为到了QLC缓外性能已经差到无法使用了。
  现在要么入企业级SSD,eMLC颗粒或者HET-MLC颗粒,要么继续用老式PMR垂直记录的机械盘。SMR机械盘也不耐用。

网友C:
1TB容量价格基本跟机械硬盘差不多了。

网友:
很多都是QLC的,实在够呛

网友:
感觉能退还是退了吧,这种配置的固态暴毙概率挺高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得不感叹科技的进步,一颗芯片就是1TB了。

进步个P啊❓❓现在不管SSD还是机械硬盘都退步了。SSD越来越短命,经常7X24小时下载4K电视剧的话半年就掉速。厂家们全部都学坏了。
  SMR叠瓦式机械硬盘也是短命货,所以,我还淘老式的PMR垂直记录机械硬盘。便宜又耐用。才通电约八千小时,再服役几万小时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1TB容量价格基本跟机械硬盘差不多了。

淘一块PMR垂直记录的单碟希捷(SEAGATE)500GB 7200转16M SATA3 台式机硬盘(ST500DM002)¥30块包邮,¥30X2=¥60块。
  一TB垂直记录PMR的机械硬盘以¥60块为比对基准。厂家们全部都学坏了。所以,我还淘老式的PMR垂直记录机械硬盘。便宜又耐用。才通电约八千小时,再服役几万小时应该没问题。

网友:
这个价格无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进步个P啊❓❓
  这是退步。TLC颗粒的用久了都掉速。我也曾以为TLC颗粒SSD有缓存设计的型号而且小量写 ...

我现在给朋友买ssd的建议就是现在价格便宜,买你想要的容量,大一倍的容量,买回来只用一半容量,剩余空一半。但是我的朋友说我傻浪费钱,现在建议过就不劝他们了。
我这个想法是从当年买三星s7手机,32g的rom,当时测试rom读写速度,只要剩余量低于30%断崖式掉速,手机卡顿,后面继续用下去,估计某部分rom的空间反复刷写,现在空rom都跑不上速度。虽然机器淘汰了,但是用来做对比就很明显了。
我现在使用的都是mlc的ssd,都是全盘不掉速的,虽然有些是300m速度,但是起码不会恶心掉速。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进步个P啊❓❓现在不管SSD还是机械硬盘都退步了。SSD越来越短命,经常7X24小时下载4K电视剧的话 ...

7x24小时,我一直用紫盘,特别希捷的2t的监控盘用了10年了,虽然转速低,但是传输速度稳定,而且安静,更重要低转速的比高转速的故障率低一点,个人觉得。不过这两年冷存的数据我入手了HC320了,开始全部更换企业盘,但是下载缓存盘还是监控盘

网友:
引用 网友D:
7x24小时,我一直用紫盘,特别希捷的2t的监控盘用了10年了,虽然转速低,但是传输速度稳定,而且安静,更 ...

那是因为:低转速的发热量低。 热量低——>长期运转对寿命有好处。
  单碟的机械盘,也比多碟的机械理盘工作温度更低。

网友E:
这个东西向来就是一分价钱一分货的品质,但凡价格偏低的,只要能接受它的不可靠性,那也是一个你情我愿的双向选择

网友:
引用 网友D:
7x24小时,我一直用紫盘,特别希捷的2t的监控盘用了10年了,虽然转速低,但是传输速度稳定,而且安静,更 ...

我2014年便宜淘的大船海鲜货西数WD1002FBYS三碟装的服务器盘运行温度明显比单碟一TB的希捷要高出9度。
  你的低转速盘的发热量低。 发热量低——>长期运转对寿命有好处。当然也得看分类,企业级的当然比消费级产品更加耐用。我2014年便宜淘来自用的几块大船海鲜货西数WD1002FBYS三碟装的,到手时大约4万小时出头,用至今,已经过接近十一万小时了。用在NAS是7X24小时运行的。

网友:
现在的这种【流量经济】必然导致劣币驱逐良币,厂家们巴不得全部做成快消品(让小韭菜们一年一换新)。
  像我一个海鲜台达电源用了十四年l因为俩颗台系电容怀孕才换(而且换的也是咸鱼¥45块台达NX350),几块大船海鲜服务器拆机盘7X24小时用了近8年时间已经接近十一万小时了还没废掉。 这换新的速度太慢啦—>不符合【流量经济】的套路。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东西向来就是一分价钱一分货的品质,但凡价格偏低的,只要能接受它的不可靠性,那也是一个你情我愿的双 ...

但是从耐用的角度来看,这种山货寨品其实一点儿也不便宜。因为它普遍短命啊。
  我入一块SSD是指望能用十年的。像intel英特尔企业级HET-MLC颗粒的货,按照大多数普通家用电脑的使用强度(不像我成天7X24小时挂机下载4K电视剧、电影),用个十年时间还真不是奢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