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铃电单车拆修,最后低电量提醒,求教问题在哪呢?

楼主(2022-11-01):
别人给了个不用的电单车,停放了1年以上。拿回来充电不上,摇一摇插头可充电,插头接触不良,打胶固定先,充电棚充了4小时自停(换算约8AH,电池标称12AH)。试车转动正常,三速切换转动正常。后刹卡死,完全不动。

推到楼下修刹车,处理充电接口。一拆不打紧,越拆发现问题越多,大半天时间搭进去了。

拆鼓刹,先要拆后轮,刹车线一堆。取下发现转轴卡死,只能连轮子一起拿回家弄。都拆了,电池也拿回家吧。

一通捣鼓,拆下转轴,砂子抛光,转动部位打黄油,测试转动灵活。擦掉多余黄油,装回。刹车线除锈油,机油打针伺候,顺畅。

拿出原装充电器,继续充下电。不亮灯,拆。检查滤波电感脱焊,除氧化,都补焊一遍。充电正常,初始110w多,后期50几,30几,到转灯又充了2小时。满电54.6v,空置1小时后54.5v。

外置充电口轻微发热,接口烧蚀痕迹,换。本着不另行投入,拆电池上的接口对换。本身电池有1个品字口接控制器,1个卡侬头直冲。发现品字插头也有烧蚀痕迹,也要处理。

充放电连接的大电流插头都拆下,打磨抛光。

品字接口座,换掉地线空位到负极。加热取出,装回。坏的也装回去,插接牢固点。插头拔出抛光,打胶装回。

换到电池的卡侬座,金钢锉转转转,倒出不少锈渣,后面测试充电,不发热了。防水盖长期没盖回去,变形。顺便加热,能盖平了。

下去装车,先把关节处一通WD40碰,库存小半瓶干完了。减震器打针,5W30上。
又是一通接线,捆扎,还好螺丝不多不少。

插钥匙,通电,亮灯,打完收工,,,,

咦!拧转把不动,提示电池电量低,请充电???

求教这是什么问题,感谢!

网友A:
星恒很娇气。估计已经坏了。尝试替换电池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星恒很娇气。估计已经坏了。尝试替换电池测试

充好电,拆车前试了能转的,三速开关分别试了好的.车头电量满格,拆了电池,是不是控制器有保护?

网友:
测下电池内阻

网友B:
2017年的锂电池, 加上放了很长时间没使用,考虑更换了

网友C:
电门接触不良,电门线直接电池正极,试一下

楼主:
得上内阻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门接触不良,电门线直接电池正极,试一下

谢谢,回去上个飞线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2017年的锂电池, 加上放了很长时间没使用,考虑更换了

换电池,差不多换车了

网友:
估计电池不怎么样了

网友:
星恒电池,高标控制器,这车也不差

网友:
楼主工具真全啊
锂电池放这么久,恐怕需要换了吧

网友:
acc支路有虚接

网友:
用遥控器上电,跳过电门看看。但是估计电池问题可能性大

网友:
坛友精神,无私分享  支持

网友:
电池出问题了

网友D:
楼主后面修理进展怎么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后面修理进展怎么样了?

霍尔插头有2条线顶出来了,插进去重新打胶,现在可以跑了。
还有左刹车开关线断的,不知接哪,反正尾灯整个没了,先不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