彦祖帮看看这个充电器怎么改12V输出

楼主(2022-11-01):
有个闲置的48V电动车电瓶充电器,想改成12V60ah电瓶的充电器,方案应该是3842+tl431+358。板子上还有个无丝印的sop8芯片,控灯的单片机?

我自己想的,把变压器输出次级线圈改成原来的1/4,tl431调节电阻要改,还有啥要改的?彦祖指导一下顺便丢张原理图来吧

网友:
48改12有点难。

网友:
要重绕变压器,不如再买一个吧。

网友:
改还是很困难的!

网友:
可以改,再把取样电阻改一下

网友:
调整变压器次级匝数有些难,其它就是电阻调整电压电流。

网友:
线圈除了改为原来的四分之一外还要增加导线股数满足电流需要。重绕变压器后根据输出电压调节电压取样电阻使输出电压14伏,看图片中电流取样电阻是0.1欧,减小此电阻可以增大电流,根据原来充电器输出电流和目标电流按比例减小即可。

网友:
标记,坐等楼主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