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ABB DDA202 AC;C16电磁式漏保仅仅测试一下,不能合闸了!顶级一线品牌很意外!

楼主(2022-11-01):
ABB电磁式漏电保护器到手仅仅上电测试一下,竟然合不上了! 太意外了。。。

防拆做的不错,阻燃材料吧,一撬就伤,一二撬就坏,内部也没什么好拆的,机械结构看不懂细节,难排查哪里坏,拆几下再合不动了。 装袋,封存了,2P  C16空开可以继续用。

网友:
里面做工好精细。

网友:
还有两颗小黄豆

网友:
这个算大牌子啊

网友:
ABB的,只是上电测试了一下,就合不上了,中奖了。

网友:
没用过这个牌子,第一用就坏了,找卖家换吧

网友:
太娇气了,虽然有黄豆,还是正泰耐折腾。

网友:
不能合闸了!顶级一线品牌很意外!

网友:
成本有点高哦,有渠道当我没说

网友:
顶级一线品牌很意外!--一次性用品

网友:
运气有点差啊。。。。。。

网友:
那个红色的是不是复位的?

网友:
用料是足。价格也足。

网友:
ABB的电器相对做工不错。

网友A:
这东西安装前需要接电测试,至少要手柄测试3次,T键测试3次,负载测试1次(进线零线和出线火线接7w左右的负载)
这安装以后就够呛能换了,反正之前我买了两个DDA的附件,其中一个是坏的,直接退货了,然后卖家拒收钱退给我了,我接着拆了,拆开以后竟然莫名其妙的好了,不过我也不敢用了

ABB这个电磁继电器如果漏电时间超过一定时间电路没断开会直接锁死,锁死以后就再也无法合闸了,那个顶针会一直弹出无法复位。还有这个电磁继电器如果泡水会直接拒动(如果带着电泡水会锁死),国产的电磁漏保泡水以后还是可以动作的,但是国产电磁漏保容易误跳闸。不过abb的电磁漏保我维修台上那个ABB漏保(我上个月拆的那个)按T至少1500次了,拆之前还用力摔了两下都没任何问题,拆开装回去还是没问题。不过那个是意大利进口的

DDA202应该是国产的,核心元件也是进口的,不知道是国产的工艺不行还是品控不行。之前我装修买了批ABB的电子漏保,一共8个,7个品相都非常好,1个外壳鼓包了,然后零线那边感觉明显不对劲,申请换货我寄过去给我原封不动的寄过来,然后申请退货以后钱给我超时退了,又给我发了另一个序列号鼓包的(都给我退了为什么还要发另一个序列号的瑕疵品)

网友:
机械结构,锁止机构,检查一下

网友:
做工看起来还是挺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安装前需要接电测试,至少要手柄测试3次,T键测试3次,负载测试1次(进线零线和出线火线接7w左右的负 ...

熱心會員 只是上220V试T两次,就合不上了。。。

DDA 是国产的,拆开 开关下有两个机械小塑料件,手扶着可以合闸,松开就调,前端一个铁杆掉出来就装不回去了。。。 没有哪里机械摔坏,不知道哪里一次性废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熱心會員 只是上220V试T两次,就合不上了。。。

DDA 是国产的,拆开 开关下有两个机械小塑料件,手扶着可 ...

大概率是运输的时候摔坏的,这个是不是运过来的时候没有盒子,你这买的新的还是二手的
不过DDA这个模块故障率确实有点高了。不过比施耐德那批电子式RCD附件好,施耐德那批电子式附件按T和漏电都不跳闸,之前召回了,正泰某批DZ47LE也有点问题按T和短路零地不跳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概率是运输的时候摔坏的,这个是不是运过来的时候没有盒子,你这买的新的还是二手的
不过DDA这个模块故 ...

到手波动开关好几次,没问题。上市电220V按 T 两次,再就合不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