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 高精度 漏电流钳形表 UNI-T UT251A

楼主(2022-11-01):
大神们都看看这玩意为啥精度这么厉害,能分辨率能达到1微安,这里面都是什么芯片,什么原理

网友A:
分辨率达到1微安,这么高的精度在3至5A的范围内应该和万用表串联测量值一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辨率达到1微安,这么高的精度在3至5A的范围内应该和万用表串联测量值一样吧。 ...

试了,是和万用表测量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辨率达到1微安,这么高的精度在3至5A的范围内应该和万用表串联测量值一样吧。 ...

我测了100多微安,和串万用表测的电流差不多。

网友:
分辨率这么高,什么原理?就是霍尔也没这么高吧

网友:
搜了一下890```````

网友:
不能测量直流吧

网友:
USB是块小板好评,可以自己换成TYPE-C

网友:
我用的是胜利,应该不如优利德。

网友:
看集成度还不错

网友:
交流,不是直流

网友B:
这个表多少钱

网友C:
这个误差很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表多少钱

淘宝上五六百元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误差很大吧

和万用表串联测出来差不多

网友:
欢迎新人首贴,谢谢分享!~

网友:
这个分辩率厉害了。

网友D:
大电流才钳着测,小电流用得着钳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电流才钳着测,小电流用得着钳么!

钳漏电流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