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12V监控电源烧的比较狠,换了几个元件还是无输出,哪里问题?

楼主(2022-11-01):
大华监控,本来想把电源接上试试,最终还是先拆开看看里面什么样子的。结果拆开一看黑了都,还好没直接上机。
保险烧了,两个二极管烧断了,4N60烧了,4N60第三脚跟着的电阻也烧了。
全部换了,还是没有输出,请勿大概要从哪里开始测?怎么测呢? 谢谢

这个大华可以插网线,我把它插到录像机的LAN口,录像机AV输出不显示了,不知道是前一天我修改设置了,还是这个把监控主机烧了。
然后我直接插网线到路由并接上12V可调电源,它还是不能自动获取到IP,路由上也看不到有设备接入。
后来我拿着录像机到菜鸟驿站借用老板娘的显示器VGA可以显示。老板娘给我一个LG显示器和一个带VGA接入的山寨电视,我只要了电视。
明天拿这个监控去装菜鸟的主机上看看能不能工作。

老鼠咬断了。

好像进水又烧鸡。4N60旁边的两个贴片不知道有没有被带走。

四个二极管 两个烧断,另外两个好的。

保险也烧了。

没有一样的管子,就随便找了一个带4N60的接上去。

这个看色环好像是 6200M欧的电阻,没找到一样的,找了一个5000M欧的代替一下。

还是没有输出,指示灯也不亮,各位给出出主意,要查哪里?怎么查? 谢谢先。

网友:
驱动芯片换了

网友:
都这样了还修?
12V电源又不贵,换一个呗,有些东西该进垃圾桶还是该进垃圾桶

网友:
需要把那个六条腿的也换了~

网友:
芯片挂了,另外那个电阻阻值不可能超过5K

网友:
板子背面的6脚小贴片元件很大可能坏了吧,在个很难找到一样的代换的

网友:
几千兆欧的电阻没有见过

网友:
都这样子换一个呗

网友:
那个米粒你都没换,还有连接到栅极的电阻

网友:
淘特12v2a 4.8包邮,还天天有1元多红包

网友:
烧成这样,线路也有断的吧。

网友:
不工作,查下那个六脚的驱动芯片,可能坏了,再查下板上的电路有没有断路的。

网友:
大功率芯片也挂了,5000m的电阻是认真的吗

网友A:
感觉这个做工不值当修啊

网友:
“这个看色环好像是 6200M欧的电阻,没找到一样的,找了一个5000M欧的代替一下。”你确定这么大阻值?

网友:
算了,这种太费脑了,零件也拿不出来

网友:
这电源烧的有些厉害,修复有难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这个做工不值当修啊

我也觉得不值当修。¥九块三买个新的了,而且还是大品牌Sunny,还送一条美标电源线。

网友:
能修的都是高手

网友:
没那么大的电阻,也用不到,应该是0.几欧的,pwm芯片应该也挂了,没意义,别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