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2022年第17贴:拆一小耳朵12V2A电源(型号STD-K2L)

楼主(2022-11-01):
这一周了,都在拆电源,而且也没啥好的,基本都是山寨货色。大家可能要问,没有好的 吗,都是破烂
答案是肯定有,但好的都要用啊,没舍得拆啊。今天发一大品牌电源 ,小耳朵12V2A电源,型号STD-K2L。
目前,监控用的电源基本都是小耳朵或海康的,相对稳定性好一些。下面看看这只

这个电源是新的,新的为啥也剪线了,这样用的时候方面,好多地方不需要插头

输入端有个挂耳,方便固定

12V2A

不知道有螺丝,暴力直接断了

这个做工看着就舒服多了吧

换个角度,摆拍一张

3.15A的保险,安规电容,有共模电感,22uF的电解,整体优秀

有芯片,散热片没敲掉,没敢再暴力了,有光耦

电路板背面,四个贴片整流二极管,还有贴片电阻,三极管等,干净规矩

对比前面的电源,兄弟们说一说!

网友A:
电源规规矩矩,该有的基本有,做工工整,容量也足

网友:
做工还行 小功率够用

网友:
小耳朵电源做工不错

网友:
如果标称1A,还是不错的
如果标称2A,就比较一般了,类似主电容、整流二极管之类各种元件几乎没有余量

网友:
小耳朵的监控还是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规规矩矩,该有的基本有,做工工整,容量也足

以前监控都用12V1A的,过一两年就不好了,后面就配12V2A的,使用周期明显变长了。

网友B:
还可以,但2A24W达不到的,这体积封闭方案最多18W

网友:
小耳朵做的监控电源还是不错的

网友:
我也有个,供电线是铝线,电容都鼓了,怀疑我的是假货。

网友:
寨版逐步向正规军过度

网友:
看着做工挺好的,板子挺板正。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可以,但2A24W达不到的,这体积封闭方案最多18W

是的,18W

网友:
经典的电源。

网友:
为啥是小耳朵呢?

网友:
我也有几个小耳朵的电源,感觉内部做工和用料还算扎实!

网友C:
散热片下应该是∨丨P22A,以前也拆过一个,好象是这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C:
散热片下应该是∨丨P22A,以前也拆过一个,好象是这芯片。

应该不是的,这个型号的一般做1A的,2A的大部分是类似DK125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