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怎么找到蓝牙设备

楼主(2022-11-01):
我电脑是WIN7,怎么找不到蓝牙设备,仔细看我的图片,上面的绿色进度条最后基本不动了。

网友:
win7蓝牙难搞,win10好搞

网友:
蓝牙硬件驱动安装好,蓝牙应用软件也有安装好,蓝牙设备进入配对状态,电脑添加蓝牙设备时就会搜索蓝牙设备,

网友:
升级系统吧,蓝牙本身毛病不少,尽量用新的设备

网友:
设备管理器有吗?  一般驱动正常的是可以在右下角右键  进行设置连接的

网友:
看看驱动对不对

网友A:
我的WIN10系统,蓝牙驱动正常,添加了蓝牙耳机,在列表里能正常显示,但在声音控制面板里却找不到蓝牙耳机,不知是怎么回事

网友B:
别用系统自带的搜索,用时钟区蓝牙图标里的添加设备去找和添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别用系统自带的搜索,用时钟区蓝牙图标里的添加设备去找和添加。

我用的就是时钟区

网友C:
解决方法一:
1、检查你的系统蓝牙驱动是否异常,右键点击我的电脑-属性,进入电脑属性页面;
2、在电脑设备页面点击“设备管理器”进入;
3、在设备管理器里找到蓝牙设备,若有异常,蓝牙设备前面会有一个黄色的感叹号出现!当然你也可右键单击你的蓝牙设备,更新一下你的蓝牙驱动;

解决方法二:
1、点击开始菜单,进入控制面板;
2、在控制面板页面,选择“系统与安全”;
3、在系统与安全页面选择“管理工具”;
4、在管理工具列表中,双击“服务”打开服务列表页面;
5、在服务列表中找到蓝牙设备的系统服务,正常状态 下时已启动,如果未启动请右键单击服务,在右键菜单中启动 服务。

解决方法三:
1、在你的电脑右下角找到蓝牙标示,然后右键单击蓝牙标示,弹出菜单,单击“打开设置”;
2、在设置页面将“允许Bluetooth设备查找此计算机”、“允许Bluetooth设备连接到此计算机”前面的复选框勾选,然后点击应用。

建议换WIN10系统,此系统对蓝牙支持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解决方法一:
1、检查你的系统蓝牙驱动是否异常,右键点击我的电脑-属性,进入电脑属性页面;
2、在电脑设 ...

非常感谢。办法一,卡在设备管理器的蓝牙设备这一步了,我发的帖子的图片就是设备管理器,根本都不能去寻找蓝牙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C:
解决方法一:
1、检查你的系统蓝牙驱动是否异常,右键点击我的电脑-属性,进入电脑属性页面;
2、在电脑设 ...

解决办法二,果然是你说的,蓝牙设备是禁用的,我已经设置成自动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解决方法一:
1、检查你的系统蓝牙驱动是否异常,右键点击我的电脑-属性,进入电脑属性页面;
2、在电脑设 ...

非常感谢,非常实用。已经连上了,我是联想笔记本连联想K3蓝牙音箱,设备连上了,但是没声音。

网友D:
蓝牙驱动没搞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蓝牙驱动没搞好。

设备连上了,没声音,是蓝牙驱动的问题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解决办法二,果然是你说的,蓝牙设备是禁用的,我已经设置成自动启动。 ...

按道理还有一个方法四,有一些本子,他会设置软件(通常是FN+F几这样的组合键)甚至是硬件开关来控制蓝牙和无线(多之前用的一个台DELL,右侧边上有个硬件开关可以控制无线网卡,然后无线和蓝牙还是一体的,关无线就代表关蓝牙)

网友:
引用 楼主:
设备连上了,没声音,是蓝牙驱动的问题吗?

曾经能连手机传数据就是不能接音箱。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我的WIN10系统,蓝牙驱动正常,添加了蓝牙耳机,在列表里能正常显示,但在声音控制面板里却找不到蓝牙耳机 ...

重装下声卡驱动即可显示蓝牙耳机

网友:
引用 网友E:
重装下声卡驱动即可显示蓝牙耳机

重装了声卡及蓝牙的驱动,删了蓝牙耳机重新添加,在蓝牙列表里有蓝牙耳机,但声音里的播放设备却没有

网友:
用鲁大师,修复驱动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