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修一台先锋A-302功放

楼主(2022-11-01):
这台先锋功放老是功能不正常,不是自动切换输入音源就是左右声道忽大忽小,所以就有今天的拆机,拆机后测量八脚音量电位器发现阻值不稳定,直接换个新的上去后测量阻值稳定了,当测试到两个拉索开关的时候发现阻值跳的厉害,那就拆开看看开关里面是什么回事了。

网友:
当时的用料已经很不错了。

网友:
一个脚一个角地弄,工程量不小。

网友:
很不错的机子啊,楼主真勤快,我的机子有点故障就放了好些年懒得动

网友:
很怀念以前那些音响器材。

网友:
会不会把银也锉掉了

网友:
鬼子的产品还是很正规。

网友:
表面镀银的吧,这个打磨太狠了,破坏了镀银层,不划算吧

网友:
好东西!这种开关还真没见过,看触点,好像镀了什么。

网友:
不错,故障很快就修好了

网友:
不像是真的先锋,但做工还算不错了

网友:
黑色的板子看着确实上档次

网友:
一个买张细纱布

网友:
才知道这叫拉锁开关

网友:
我有台先锋的A103 音质是很好 尤其是耳机输出 但就是每次冷开机 声音都比较糙 斯拉斯拉的 过一会就慢慢好了 也找不出毛病在哪 应该是哪颗电容挂掉了?

网友:
完了,镀银层给去掉了,日后黑得更加快

网友:
机器很不错,以前的做工也挺好,楼主的动手能力也很强。

网友:
那些开关触点不能用锉刀搞,用橡皮擦就能擦掉氧化物的

网友:
这样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