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换购的12V、5A开关电源,看着还不错

楼主(2022-11-01):
车机用的12V、4A电源坏了,在积分商城看到有换购的,好像还不错,就兑换了一个
到手是这样
绑带没用,拆机顺便取掉
拆螺丝、去外壳,芯子挺沉
上面这片应该是屏蔽用的,也没焊接
输入的EMC电路
高压电容,台湾凯美的
扁桥
输出端
这颗应该是场管,拍不清楚
这颗是肖特基二极管吧
817光耦,整个板面有透明的软胶,防潮防震
底面是片薄的PCB板,焊接搭地了
PWM芯片在下面,SOP8的封装
PC的外壳,貌似2010年生产的
实测12.5V输出,做车机电源没问题
谢谢大家观看

网友:
电源不错,应该不虚标。我好几个12V3A的电源都虚假得很,用料差很多。

网友:
电源做工很好,谢谢分享~

网友:
用料很实在,好评!

网友:
这电源做工看着不错。

网友:
看起来挺不错的

网友:
这个电源做工不错的了。

网友:
电源看起来不错啊

网友:
这电源看着挺扎实的。

网友:
什么样的车机?12v4a就可以带动?

网友:
蛮好的电源,2010年的,好像没怎么用啊。

网友:
原来是被你买了

网友:
出口创汇的做工肯定要好,看到一个电容貌似鼓包了

网友:
做工不错的,输出端棕色电容是不是有点鼓?

网友:
给车机供电就好是带短路保护的,因为折腾车机接反正负极很常见。

网友:
做工扎实了,还加强散热了

网友:
这个是正规的产品,

网友:
质量相当的好了

网友:
虽然时间久了点,但是做工挺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