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助 一寸数码管时钟一通电蜂鸣器一直响,不显示

楼主(2022-11-01):
一寸数码管时钟 长时间没有通电使用,现在一通电蜂鸣器一直响,不显示,请问啥原因?
怀疑是程序没了,怎么写程序?

下载到一些资料 写程序不会用,

电路板上有个  P30/P31 是下载程序接口加电源和地 四针插口

请大神 指点! 谢谢

楼主:
淘宝下载的资料  电子钟是朋友送的 不是这家买的

网友A:
按键全按住复位试一下?话说能否私一下下载地址?也有个一寸的,但是时间日期星期温度一直轮显,有时候看个时间挺费劲的,光轮显就占了十几二十秒,鸡肋!现在拆掉了用旧手机插电装了简黑时钟用着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键全按住复位试一下?话说能否私一下下载地址?也有个一寸的,但是时间日期星期温度一直轮显,有时候看个 ...

他设计就是轮显的
没有看到资料说 有复位操作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6DeHvx2zyWuYisz1mHuqGg?pwd=22mx
提取码:22mx

网友:
引用 楼主:
他设计就是轮显的
没有看到资料说 有复位操作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6DeHvx2zyWuYisz1mHuqGg?p ...

编程的脑子不好使 谁没事一分钟两分钟看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