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继续8025改个定时插座

楼主(2022-11-01):
之前改了很多个了,这次轻车熟路了。半个钟左右改好。
1、先掰除8025多余的脚,然后电烙铁给剩余的脚上锡。
2、开盖,焊下晶振及负载电容。
3、焊上8025。为了最方便,直接把输出脚3对着原来晶振的脚位,负极11脚正好对着双面电路板的一个地线圆孔直接焊上,就正极用了一根接线。
图中绿色圆型的那个是电池,1.24v。

网友:
不改不舒服斯基

网友:
赞,这样改基本上就变成原装的了,焊点再圆一点,67脚飞线再弯一个90度角齐活。

网友A:
这种定时插座俺也有一个,内置的镍镉充电电池容易漏液损坏PCB,而且隔一段时间不用的话,电池就没电了。后来换成CR2032纽扣电池,经降压得到1.5V供时钟使用,可以独立走时一两年以上。

网友:
8025手里有两片,钟也有一直没愿意改太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定时插座俺也有一个,内置的镍镉充电电池容易漏液损坏PCB,而且隔一段时间不用的话,电池就没电了。后 ...

还好,我手里的四个这种插座,电池都正常也没漏液。

网友:
嗯,这个感觉比改表有用,表基本用不到

网友:
布改痒痒斯基。

网友:
这种定时插座挺方便的,如果长时间不使用电池容易没有电

网友B:
现在手里还有十几片8025,只是没有用来改装的东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手里还有十几片8025,只是没有用来改装的东西了!

我手里的钟表基本都改完 了。前两天到义*下单继续买多几颗8025,结果说没货了!我靠

网友:
这应该是论坛改的最简单、方便、美观的8025了。

网友C:
这样焊.万一是另一个晶振脚是正常的脚就莽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样焊.万一是另一个晶振脚是正常的脚就莽逼了..........

之前改过好多个类似的插座了,这个晶振脚是明确知道可行验证的。

网友:
相机的美颜效果真不错,指纹都给弄没了,O(∩_∩)O哈哈~

网友C:
引用 楼主:
之前改过好多个类似的插座了,这个晶振脚是明确知道可行验证的。

而且我还担心,板子上带的电池不拆?带电直接换不会损坏主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而且我还担心,板子上带的电池不拆?带电直接换不会损坏主控吗?

改了十个了,其中有7个是带电池操作焊接的。没坏过。电烙铁尖头的,直接尖头边烫边撬拆负载电容,主要就是这步容易碰到其他线路。后面的焊接芯片,接线什么的,注意点,不会碰到其他部位的。

网友:
电源有没有改的,我的5月份买的电容已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