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拆修单车装备(行者小G N1码表,前灯喇叭)

楼主(2022-11-02):
周六骑行出事了,有点惨,人伤了,装备坏了。人伤了得让医生修理,咱就不表了。码表和喇叭灯摔坏了,这是咱自己修,就晒晒吧。

先看这里,是因为太快了吗?---
这次还是比较快,但是,出事了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51596-1-1.html

闲话不说了,上图看修理过程吧。

小G码表,最便宜的GPS码表,才99元

与大地亲热的时候右键被摩擦掉了

看看背面怎么拆

一共6颗,拆下5颗

这颗拧了半天才知道是一颗异型螺丝,发现的时候已经晚了,已经弄得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异型螺丝了,论坛神器也用不上了

没办法,只好暴力了

开了

电池,宣传可以使用24小时

板子

看看都是什么芯片

虽然这方面不太懂,还是晒晒,分享给大家吧

这颗螺丝已经变形无法取出

卸掉板子,前脸可以取下了

合影

转下层

楼主:
前脸与大地过度亲热,痕迹明显

右键生生地给磨掉了,本来两个键跟胶块是一体的,防水作用良好,这下如果不能修好,就不防水了

下边是两个按键,可见防水效果真不错啊,没有一点水的痕迹

下边是GPS天线了

还真没认真看过它的商标,这几个小孔也是才注意到,蜂鸣器透声孔

这参数也没看过,不修它还没发现有参数在后边

还好,摔车后这个小小的按钮让我找到了

对照一下看看

小得很呀,要是晚上估计就找不到了

看看左键的结构

左键也磨得缺肉了

右键虽然掉了,却不缺肉

左键也受了大伤

右键装上比划一下位置,还行,接合比较紧密,应该可以修复,不影响防水效果

细活,得用这滴管了

神胶出场

涂一圈,可不能多了,既要粘住防水还要能灵活按动

粘好试水,不漏,效果很好

下边处理异型螺丝的问题。开始想用焊锡焊上拧下来

用它吧

结果一试,根本用不上劲,一拧就掉了

最后是用缝衣针和烙铁一边加热一边挑出来了

楼主:
带线不好干活

焊下

这个也孔被钻得有些大了

挂不住螺丝了

胶加填料把孔修好,新配螺丝,白色不锈钢的

原装螺丝是黑色的

下边修前灯
先参考这里---

改造山狗相机快捷插件,用于单车喇叭灯
https://www.mydigit.cn/thread-98409-1-1.html

原来山狗快捷插件用的是3M胶,这一摔,3M胶也不行了,整个的插件与灯脱离了。

两个触点线也断了

这胶确实很厉害,但是这次摔得也很厉害,所以这胶还是败下阵了

边沿处有断裂

再用神胶粘接

把线焊下好干活

这边还有两根

上盖取下好干活

比划一下看位置

没有3M胶了,就用这个纳米胶吧,也是吹得很牛很牛的,正好试试到底是不是吹的

形状不好弄,边沿多出

这边也多出点

最后用刀将多出的胶修整一下,成功复原。

本次修复成功,本贴也至此结束,谢谢关注!

网友:
摔成这样了正好可以换个新的呀。

网友:
主要是功能没有故障,外观凑合就行了,都是过日子的人。

网友:
看起来伤的不轻,一定要注意安全~

网友:
安全第一啊

网友:
丁丁还好吧

网友:
骑车要注意安全该快要快该慢就慢人没事就好

网友:
貌似还是第一次看到中文丝印的
楼主还是慢点骑吧,安全第一

网友:
应该都是外观损伤,修修补补继续上岗

网友:
十次事故九次快

网友:
楼主带伤拆机,注意安全

网友:
骑行要注意安全,尤其要注意大车,他们保险全不怕事。祝楼主早日康复

网友:
用个套套套起来用,一样防水

网友:
看装备状况,应该人车分离了,到骑行栏目见绍下情况

网友:
蓝牙连接手机,高级货啊

网友:
不错,受伤都用用处。

网友:
东西坏了可以换,人没事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