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olid] 求大神支招,2个256G固态,合并成1个固态,怎么开卡

楼主(2022-11-02):
主控SM2259XT G AB
求大神支招

网友:
颗粒型号应该是假的,用工具读颗粒ID吧。
另外想4贴的话,得看下背面有没有空位,4颗颗粒的ID必须一致。

网友A:
2259XT,那么颗粒必然是QLC无疑。折腾折腾可以,就当练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2259XT,那么颗粒必然是QLC无疑。折腾折腾可以,就当练手了。

SM2259XT(AC)_FIMB47R_PKGU0312B_FWU0309A0.zip
SM2259XT(AC)_FIMN38_PKGU0521A0_FWU0506A0.zip
SM2259XT(AC)_FIMN38_PKGU0521A0_FWU0506A0.zip
应该用那个版本?
扩容后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2259XT,那么颗粒必然是QLC无疑。折腾折腾可以,就当练手了。

59XT咋就一定是QLC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59XT咋就一定是QLC了

59XT 加 后打英特尔的标 。盲猜就是QLC

网友:
引用 楼主:
SM2259XT(AC)_FIMB47R_PKGU0312B_FWU0309A0.zip
SM2259XT(AC)_FIMN38_PKGU0521A0_FWU0506A0.zip
SM2259XT ...

先随便用工具读一下ID。才能确定版本,N18 N28 N38都有可能,以ID为准。

网友:
引用 网友A:
2259XT,那么颗粒必然是QLC无疑。折腾折腾可以,就当练手了。

N18啥啊,虽说打标片丝印可信度不高 但是这个标我见过,是真型号(当时是一个B17),这个片子理论上是B27

网友:
29xt上tlc的也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