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众仪ZT-101故障,一开机就蜂鸣,屏幕全显

楼主(2022-11-02):
一开机就蜂鸣,屏幕全显示,切换档位也是有没有老哥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A:
经常这样,习惯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经常这样,习惯就好了

一直这样好几天了,还没恢复正常

网友:
大概率主控挂了

网友B:
是一个小黄鱼卖家出售的25包邮,昨天才拍下,还没到楼主手里呢,捡漏不会修先问问高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一个小黄鱼卖家出售的25包邮,昨天才拍下,还没到楼主手里呢,捡漏不会修先问问高手的 ...

25块是高价收购,这不是捡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一个小黄鱼卖家出售的25包邮,昨天才拍下,还没到楼主手里呢,捡漏不会修先问问高手的 ...

我看他挂半个月没卖出去,帮他解决烦恼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拆开看看?

闲鱼上收的,还没到手上

网友(2023-02-06):
引用 楼主:
闲鱼上收的,还没到手上

我之前一个好的101改成102也就50元包邮,也感觉卖的不便宜了,毕竟新的(可能是换了7501方案的,但说实话,除了不能改9999字,电阻速度快太多了,应该说更实用)才55元左右包邮。你这就算一半几率修好也不划算啊

网友:
众仪的表没有必要买二手的,新的才几十块,何苦呢  福禄克搞搞二手的还说的过去,
我在家用福禄克,带到工地上就用众仪,丢了也不心疼。
话说众仪的那块Y型号反显的表用起来真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