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初中物理实验用的指针电流表改小量程

楼主(2022-11-02):
这是改好后的,这表本身就是双量程600mA和3A,我把600mA档位上加了个60mA的量程那三个串联的电阻就是60mA的两个3Ω一个1Ω,还差了0.2Ω没有用漆包线绕了一个0.2Ω的旁边的2W1Ω的是600mA的!前前后后搞了好几天!

还换了接线柱!这是初中物理实验用的表!

这是没改之前的600mA的电阻小了点换个2W的

切换开关
改好之后用起来很好玩指针摆来摆去的!爱不释手!!!

网友A:
用指针表观察抖动信号特别好。

网友:
指针表就是个头太大了

网友B:
这小表多少买的

网友C:
这么小,是什么机器上拆下来的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用指针表观察抖动信号特别好。

特别小的抖动也观察不到吧。现在示波器很便宜了,还是用示波器吧。

网友:
精度怎么样

网友E:
左面的接线柱干什么用的?

网友:
总感觉指针表反应速度没得数字的快

网友:
用指针表要的就是指针摆动的效果,数字表永远没这种乐趣!

网友:
2.5等级  不是要好精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小表多少买的

红包过后3.5元,原价6.5好像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么小,是什么机器上拆下来的吧

3.5元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左面的接线柱干什么用的?

左边是输入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指针表观察抖动信号特别好。

是的,很好玩

楼主:
引用 网友D:
特别小的抖动也观察不到吧。现在示波器很便宜了,还是用示波器吧。

示波器还用不到。

网友:
之前还用电压表改电流表

网友:
用精密电阻,精度不够呢

网友:
还是很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