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 usb转TTL,烧了一半的s4二极管

楼主(2022-11-02):
usb转TTL,没连接线了,正负极随便焊的线颜色相同,结果终于出问题了,插反了,给电后,一股白烟,迅速拔下,看了下,5v正的s4一半鼓包了。试了下功能,可以连串口,查了一下参数,耐压40v,咋就烧了呢,还是没烧透。

网友:
电流超载了?

网友:
保护二极管吧?

网友:
作用就是防反接

网友:
不是因电压烧的,是电流过大。估计是保护用的,说明元件起作用了

网友:
没装转换装置也能随便接?

网友:
说明保护可靠,不错

网友:
负载电流大了吧

网友:
黄A,绿B;红C;蓝N;接地用绿黄双色。有人不按这个接线,且自信能记得,结果将自己电残了。

网友:
是不是后面短路了,这么严重的包

网友:
换了鼓包在试

网友:
这保护元件起到作用了

网友:
是什么原因?

网友:
换了,不换下次再搞反就挂了!

网友:
看来这个S4是个次品

网友:
S4 是不是4148二极管啊!

网友:
烧二极管 总比烧芯片强~ s4不行就换ss14
s4测量时候反向还是有几百k的电阻 感觉并不是完全截止

网友:
电流高了 有一定压降,功率大了,时间久了不就融化了么。

网友:
怎么烧成这样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