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有没有坛友知道这个8586焊台怎么校准温度?

楼主(2022-11-02):
鱼上捡了台卡萨帝8586焊台,主机没问题,就发热部件坏了。换了发热芯,但是测温计测量热风枪出风口温度比主机温度低三十来度。
看了下主板上没有一个电位器,这玩意儿使用数字调校?但是进参数校准呢?左边和中间两个键长按快速加减温度,设置键长按无反应。按住上下两个按键再通电就显示三个横杠,任何按键都无反应。有没有坛友知道怎么校准温度?求科普,图片来自网上

楼主:
经过一番摸索终于搞定了,开机后up键和down键一起同步按下不松手进入温度校准(任意一个按键先按下都不行),等一两秒数码管显示字符后小数点开始循环点亮,然后把数码管上显示的数值调节到实际温度值,最后再一起同步按下up和down键保存参数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