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Ping本机IP是什么个意思

楼主(2022-11-02):
单位有台电脑,不重要的平时也就拿来上个网,近来发现一直网络连接一个黄色感叹号,不能上网,就叫来了技术管理人员来看一下。他过来查出来本机IP是XX.XX.1.1,网关XX.XX.1.254。先Ping网关地址,等还没显示返回超时就按Ctrl-C中断了,然后就开始Ping本机IP,还加了-t选项,当然显示一大串 时间<1ms TTL=254。等满屏后按了中断,显示100%成功0丢失,就说你看,我们网络是通的,没有问题,走了......

网友:
骗人要先骗自己呀

网友:
劣币驱逐良币无处不在, 有能耐的要高薪的你们单位不要呗

网友A:
是不是你看错了,不是一般都是网关IP1.1的吗,这网关IP设置成1.254这么奇怪的

网友:
是DHCP自动获取地址的吗?ping通本机不算网络好啊 他忽悠你的吧,ping通本机只能算接口OK,协议OK

网友:
哈哈,逗笑我了

网友:
高手啊,拔了网线ping localhost也通,网络也没问题

网友:
这简单啊,你让他能上去网再走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你看错了,不是一般都是网关IP1.1的吗,这网关IP设置成1.254这么奇怪的 ...

我以前局域网都是设成1.254的

网友:
那妓术员明显忽悠你

网友:
莫非他看错了?

网友:
测试你的网卡有没有工作

网友:
没有问题,走了......

网友:
平时没对网管好吧

网友:
网管大爷,有脾气。

网友:
ping本机只是检查本地网卡和协议正常,这是人才啊。

网友:
这个刚刚入职的信息维护人员吗?

网友:
我是网管。上次叫你来MMC,你不来,怪我咯

网友:
这么潇洒的吗。。。假设网关设的是1.254  你的电脑分配到的ip1.1  物理链路的确是通的 你把本机ip设个静态的 比如1.3之类的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