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简单清理修复剪线雷蛇毒蝰VIPER MINI有线鼠标,61克超轻+雷蛇光微动

楼主(2022-11-02):
没事就逛逛海鲜市场,发现一个35元剪线毒蝰迷你,
这款毒蝰迷你用过几个,3359芯片,8500DPI,61克超轻,对称造型,雷蛇一代光微动,
抓握速点用着很舒服,价格也还可以,收之

外观一般,轻微打油加划痕,不过没有明显硬伤:

三颗螺丝都在标签纸下面:

拆下3颗螺丝,鼠标前后各有两个卡扣,撬开卡扣,分离鼠标上下壳
看来这只鼠标是进过水的,里面还有泥痕:

开壳之后第一步,换线测试
还好,换线测试通过,移动正常,灯光正常,左右键正常,只是滚轮轻微回滚:

取下主板,清洗外壳
主板正面,两颗雷蛇紫点微动就是一代光微动
雷蛇光微动最两个优点,一是卡扣固定,方便更换,二是光学触发,不会双击
现在我收雷蛇鼠标,优先选择光微动款式,省心省事,手感也不差:

主板背面:

光微动是卡扣方式固定在主板上,可以轻松更换:

主板超薄,全方位减重才能做到61克重量:

卡扣固定的光微动,一掰就可以下来,也是另一种形式的热拔插:

编码器清理一下,接线装回,完工:

网友:
最近搞了很多剪线的

网友:
这鼠标好用麽?

网友:
感觉有点费电

网友:
编码器必须要进行更换的。不然回滚的问题根本解决不了。

网友A:
现在是迷上了机械键盘,还未迷上机械鼠标

网友B:
旧的还要35,这鼠标好用麽?

网友C:
现在剪线鼠标都好贵了,35元在以前可以买个带线,包移动不包微动的旧鼠标,而且档次还不低。
楼主的主力鼠标还是复刻版的MX518呀,这个系列的手感都超好,我最近也搞了两个G400S玩玩,里外都弄好了,就还差鼠标线没到

网友D:
为啥还是机械编码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旧的还要35,这鼠标好用麽?

鼠标是不错的,
价位比起来算不低的,新品售价类似的罗技G102,剪线只要十几块
但是雷蛇这个算这两年的新款,一来量少,二来超轻和光微动之类确实是领先竞品一代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剪线鼠标都好贵了,35元在以前可以买个带线,包移动不包微动的旧鼠标,而且档次还不低。
楼主的主力鼠 ...

不是剪线鼠标都贵了,而是雷蛇的剪线普遍比罗技同档次的贵,特别是新品,
雷蛇新品出的很快,每年都有好几款新品,罗技一款产品能吃十年

图上这两个G400成色真好,我MX518、G400、G518也都收了好多,不过因为图便宜,成色都很一般,真是没法比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是迷上了机械键盘,还未迷上机械鼠标

纠正一下,机械鼠标是指20年前那种滚球鼠标,使用机械传感器,早被淘汰了
后来就是光电鼠标、光学鼠标了,使用光学或激光传感器

现在机械键盘火了,无良商家蹭热度,把光学鼠标叫成机械鼠标,压根就是在扯淡

网友:
鼠标键盘我还是喜欢罗技的

网友:
轻量化的鼠标真是对手很友好,用了5年G500换成了赛睿是真香。

网友:
雷蛇的做工很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啥还是机械编码器?

机械式编码器现在是主流
包括罗技在内的新品,除了个别高端款电磁滚轮,多数也都采用机械编码器了
个人猜测原因,一是体积原因,二是重量原因,再就是成本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剪线鼠标都贵了,而是雷蛇的剪线普遍比罗技同档次的贵,特别是新品,
雷蛇新品出的很快,每年都有好 ...

肯定雷蛇的价格高点,因为配置也高很多。我本身买过两个全新的G502,SE和HERO,就想淘个剪线的玩玩,发现RGB版的都卖到50一个了,再加30块钱能收个二手成色好点的G502hero了。
不过雷蛇同类型的巴塞利斯V2也要60左右最后是没搞成,买了一个全新的巴塞利斯V3,闲鱼找了个20块钱2个不包邮的G400S赌赌看。
成色好其实是我打磨了,刚收到的时候其实并不算很好。这两个鼠标的滚轮胶皮和铝牌LOGO都有问题,滚轮皮拿游戏机手柄的保护帽剪了个洞包了一下,铝牌我有个备用的,另一个就只能用防滑贴代替了

网友:
牛逼克拉斯

网友:
小鼠标还是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