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大神们,昨晚被明纬s350-27改的可调电源电了!精神抖擞啊!

楼主(2022-11-02):
大神们,刚入坑的时候,很多老铁说,玩电源的时候,没有炸过机、没有被电过的都不是真正的电子爱好者,我还暗自庆幸,截止目前,我在改可调时,只是炸过机,没有被电过。因为上初中的时候,喜欢捣鼓各种充电手电筒,那时候不懂电气知识,自己把充电手电筒的充电模块取出研究的时候被电过,那是相当酸爽啊!
从那时候起,对关于电的东西一直心有余悸,所以只要与电有关一直都小心翼翼。终于,昨天晚上还是被电了!

昨天新到一个交直流钳形表、一个散热风扇,想着测试一下是否正常,就用明纬改的可调电源设置电压12v,接上风扇,运转正常。
于是把电压调到了3v左右,想着换一根鳄鱼夹线,再看看钳形表测电流准不准,
于是左手握着正极鳄鱼夹,右手去拔正极香蕉插头的时候,右手摸到了电源的外壳,一股酸爽瞬间传遍上半身!电得我精神抖擞!关键是家里的空开居然没有跳闸。

缓过神后,决定万用表测量一下,可调电源表头显示电压为3v(万用表测量也是3v),但是电源正极与外壳电压237v,负极与外壳也是237v!!
想着会不会是插线板或者墙插的问题,于是测量墙插的零火地线,都是正常的:标准的左零右火、零火237v、火地237v、零地蜂鸣档也响。
电源开机状态下,所有功能都是正常的,用手直接触摸电源外壳也没事(外壳与插线板地线电压为0)。

请问各位大神,我这个电源出现这种情况是否正常?

向各位大神报告一下,通过检查,发现是增加的输出负极接线柱与板上的保险座紧密接触,长时间的摩擦导致接线柱上的绝缘热缩管破裂,相当于输出负极与输入火线直接连通了,所以输出端与电源外壳有230v电压,对负极接线柱重新作了绝缘,并调整了角度,使其远离了保险座,再次测量,一切正常了,现在输出正负极与外壳电压是10v左右,终于不会电人了。

感谢指导帮助过的老铁们!谢谢!

网友A:
恭喜楼主武功又进阶了

网友B:
楼主晚上也不忘充电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楼主武功又进阶了

惭愧惭愧

话说老铁,帮忙分析一下,电源正负极与电源外壳分别有237v电压这种情况是否正常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晚上也不忘充电学习

每晚充充电,白天精神好

大神,帮忙分析一下,电源正负极与电源外壳分别有237v电压这种情况是否正常啊?

网友C:
空开为啥要跳??

楼主:
引用 网友C:
空开为啥要跳??

都触电了,还不跳,难道它真的只是“空气”开关

网友C:
引用 楼主:
都触电了,还不跳,难道它真的只是“空气”开关

又没过电流它怎么跳?触电那是漏保的事,关空开啥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又没过电流它怎么跳?触电那是漏保的事,关空开啥事????

好吧,看来我还得再学习一下基础知识

话说大神,帮忙分析一下,电源正负极与电源外壳分别有237v电压这种情况是否正常啊?是不是电源内部什么原件损坏了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每晚充充电,白天精神好

大神,帮忙分析一下,电源正负极与电源外壳分别有237v电压这种情况是否 ...

哈哈,我技术上一点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我技术上一点不懂

正负电源版都能自己做,还说技术上一点不懂

那我就是正宗的门外汉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吧,看来我还得再学习一下基础知识

话说大神,帮忙分析一下,电源正负极与电源外壳分别有237v ...

有些交流表测有2-30V是正常的,差点的开关电源有110V,但220就不正常了外壳先试着接地,看漏保跳不跳

网友B:
引用 楼主:
正负电源版都能自己做,还说技术上一点不懂

那我就是正宗的门外汉了 ...

哈哈,完全不是一回事,我会做的当然了解,其他的都不懂

网友D:
y电容没有电那么狠吧?难道击穿短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些交流表测有2-30V是正常的,差点的开关电源有110V,但220就不正常了

我这个电源是明纬S350-27的,质量好像还行。我应该从哪些方面去检查呢?还请大神具体指导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完全不是一回事,我会做的当然了解,其他的都不懂

好吧,大神您是术业有专攻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y电容没有电那么狠吧?难道击穿短路了?

电源开机状态,测量正负极与外壳之间,电压确实是237v,看来得排查一下Y电容了

网友E:
今早有没有发现视力更清晰了,听力更灵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今早有没有发现视力更清晰了,听力更灵敏了?

被电过之后还有这种功效的吗?

网友:
测量一下零火线到外壳电阻,大2M正常,小2M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