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飞利浦剃须刀FS502不开机求助

楼主(2022-11-02):
飞利浦充电剃须刀放置了几年,没有使用,近日拿出来使用开始充电以后可以正常使用。关机后再次使用,却发现按键开机但是很快就不工作了,继续充电发现电也充不进。以为电池放久坏了,然后拆机测量电池电压正常,但是按键开机有时开机有时不开,换了按键开关依然如故。
请问一下这是什么故障?

网友A:
电池坏了可能性大,电池直接飞线到电机看看转不转

网友:
电压正常 电流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坏了可能性大,电池直接飞线到电机看看转不转

直接接到电机上转一下,很快就停了。看来的确是电池内阻太大,但原机是用的镍铬电池,我这锂电池该如何换上呢?

网友:
大概率是电池坏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直接接到电机上转一下,很快就停了。看来的确是电池内阻太大,但原机是用的镍铬电池,我这锂电池该如何换 ...

搞错地方了,又不能删除。请大家忽略此恢复。

网友:
测一下电池的容量

网友B:
你这个就是锂电池,换一节即可。这个封装像电解,但是锂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就是锂电池,换一节即可。这个封装像电解,但是锂电池。

的确,就是锂电池!

网友:
根本问题还是电池,买个同型号的更换

网友C:
你这是山上的菲利普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接接到电机上转一下,很快就停了。看来的确是电池内阻太大,但原机是用的镍铬电池,我这锂电池该如何换 ...

那就得看空间够不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是山上的菲利普

这个还真不是山上的。
已经更换10440锂电,完美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