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奔腾剃须刀奔腾剃须刀使用无力

楼主(2022-11-02):
今日来怪了,奔腾剃须刀充电一次只能用一两天了,拆机以后测量镍铬电池两节的电压也是正常的,有2.4伏多,但是就是使用无力,原来放置的新的飞利浦剃须刀,也是无法正常使用(详见另贴),刮须遇到难题了,猜测是不是电池老化内阻太大,手头只有锂电池了,求助如何恢复其活力。

网友:
电池都不行了,换电池吧,锂电直接带换充不进电

网友A:
直接使用电源供电,看看是电机还是电池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使用电源供电,看看是电机还是电池的问题

理解错误了,可以正常使用一二天,那就不是电机问题

网友B:
换电池吧,九成是电池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电池吧,九成是电池问题了

原机是镍铬电池,换锂电池的话怎么个换法呢

网友:
我遇到过同样的问题,是电机碳刷问题

网友:
电压虚的哦  你并联进万用表测量电压  2.4开机就知道压降厉害

网友:
用铁锂电池代换,会有惊喜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机是镍铬电池,换锂电池的话怎么个换法呢

接块调压板吧

网友:
电池单个测量,

楼主:
谢谢大家。
最终考虑方案有:1、直接用两个7#电池盒 用碱性电池(个把月拆开换一次电池);2、直接用两个7#充电电池+充电调压板

网友:
换铁锂电池吧,另外看看是不是电刷的问题。

网友:
3.7v锂电池串联2只2极管,动力就上来了。不过电池得另外充电,原充电部分用不上。

网友:
以前搜过,都说电机碳刷。感觉买一个也不贵,换电机太累人

网友:
换铁锂电池是不错的选择,又来劲又经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