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客:好用但仍有改进空间 - 佳捷仕双速锂电钻(TBSHIELD J03-16V)

楼主(2022-11-02):
两年前,岳父新房装修,他买了激光测距仪、手电钻、角磨机、甲醛测试仪...等等。
其实都包给了装修公司,但是岳父也喜欢购入这类工具,刚好借此机会新入一批,然后他用得最多的是甲醛测试仪,其余都没用过。
我倒是用这个手电钻很多次,后期装一些小的墙面固定件打孔、小组合家具拧螺丝,我都是用这个。
比我的 鹰视安 好用很多,轻巧紧凑、续航长、力度大、还双速可调、扭矩可调且精准、电池也是两个。
我给瓷砖(地砖上墙非常厚实)打孔用了多次,不怎么发热,劲道大,耐力久,总之是个秤手的好工具。

装修之后这些工具都闲置了,每隔几个月我就给这个锂电钻补一下电(其实自放电基本可忽略)。昨天补电时,无意中发现电机后面有跟红线好像被压着了,那就拆吧。
有理由就必须拆,没理由也要创造理由拆。

▼就是这根红线,我以为被电机压着了,用撬棒别不动,让我更坚信是被压着了。
   后来拆开发现设计就是这样的,电机后部留有电线的专用空间,而且这个线很硬实,所以撬不动。

▼整机外箱

▼开箱,一台主机,一个充电器,两个电池,几个批头和钻头(好像只标配了一个双头批头,其余是自己买的)
   说明书好像丢了,反正也从来不看

▼主机,双色设计,实际上材质也完全不同,黄色是硬塑料,黑色(除夹头、方向换向键、按钮开关外)都是软包胶。

▼充电器,电钻厂家自制还是定制的,反正贴了厂家的标。

▼电池,两个一样的

▼夹头,实际使用同心度很好,尤其瓷砖打孔这种场合,同心度好真是得心应手。

▼调速开关,有点紧,回装时加了润滑脂。

▼照明灯和三色电量指示灯

▼电机内置散热风扇开窗对应的位置,左右两侧外壳都有通风口设计,尾部也有一个小口通风(第一张露红线的位置)。

▼开拆,机身全部是T10的螺丝,做了表面处理发黑,防锈。
   今天依旧用老伙计工具来拆,多年使用,要发力的时候能信赖它。
   后盖有颗螺丝很深,需要用到加长杆。
   拆掉所有螺丝,去掉电池仓的固定卡子,就打开了。

▼打开后的全貌,外壳硬塑料标识是尼龙+玻纤材质,软胶是TPE弹性体。
   这种双色双料注塑工艺对于材质和成型的要求很高。
   可以看到完全没有毛刺和缝隙,这块给厂家点赞。

▼这个日期显示外壳是17年10月出厂的,3年后才被人买走,说明不怎么畅销。

▼检查所有的电线,发现后部露出的红线其实没被压到,但旁边的线都有压痕,仔细查看了没有能压到线的部件,应该是出厂组装时压到了又被调整了。
   然后电池仓那里有根线被压到了,装配上还需要更用心。

▼电机,两面都没有标识,有点意外。

▼电机内置散热风扇,开窗位置和外壳的通风孔对应。

▼调速拨杆,这个往回装的时候要小心弹簧蹦出来。

▼照明灯和电量灯小板

电池电量三灯的定义大致如下(说明书丢了,从网上找了个单节的,给大家参考)

其余部分,比如齿轮箱,很多人拆过,无非就是行星齿轮减速,大同小异,就不拆了。
回装时给扭矩调节环等几个滑动部位加了润滑脂。
总之,这个工具做工不错(好像买的也不便宜),调速调扭矩功能齐全,但是组装等细节上还有提升空间。

以上,谢谢观看!

网友A:
能用,有刷电机!小活平时够用

网友:
简单用用还是很不错的。

网友B:
跟促销钻相同的结构,但是没注意其他电机是否也有扇叶,价格高吧?

楼主:
确实还不错,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用,有刷电机!小活平时够用

有刷电机没啥不好的,结构简单好维护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跟促销钻相同的结构,但是没注意其他电机是否也有扇叶,价格高吧?

当时我爸说花了好几百,我还不信,上网搜确实差不多,单电池版现在双11也快300了。

网友C:
看着还不 错,日常家用也够用了

网友D:
没有电动工具的时候想拥有,有了以后没活干,还得定期充电,怪麻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着还不 错,日常家用也够用了

是的,足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有电动工具的时候想拥有,有了以后没活干,还得定期充电,怪麻烦的

所以现在我看到站里的推荐都坚决不剁手了,手上的工具能利用好就行。
比如现在很火的同鼎,虽然好价好用但是忍住了。

网友E:
佳捷仕,这牌子别扭啊

网友:
这类工具都是锂电池贵, 双电款肯定就不便宜了,特别是进口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佳捷仕,这牌子别扭啊

习惯了就好,我买过 鹰视安,这看起来哪像是做手电钻的。
但是实际用起来还好,平常用的也很多。

网友F:
看做工用料中规中矩,但是二三百性价比不高

网友:
价格小贵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做工用料中规中矩,但是二三百性价比不高

确实,只是我爸买东西只讲看好下单,好坏随缘。
只有我们做功课多。

楼主:
是有些贵,不过好在本体还不错,电池也好用。

网友:
300块就不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