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个罗技M110S静音鼠标

楼主(2022-11-02):
在用的罗技鼠标感觉滚轮滚动时太慢,在仓库看到有新鼠标,还是静音的,就拿了一个,插上一试,滚轮滚动阻力太大,不习惯,还是原来的将就用下吧
拆开看了,静音的原因是微动换了,不是那种长方形的,是那种按钮式的,原来罗技部分滚轮键也是用的这种按钮,寿命不长,现在用在这里不知寿命怎样。光栅一看是机械的,但原来用过的联想鼠标滚轮也是机械的,但很滑爽,没感觉和光电的区别。机械光栅其实寿命也挺长了,几百台联想机的鼠标用了几年也没见哪个坏的。

LOGO采用缩写,是阴文,不会磨损

LOGO采用缩写,是阴文,不会磨损

背面

背面

拆开

拆开

电路板背面

电路板背面

电路板正面

电路板正面

凯华的机械光栅

凯华的机械光栅

网友:
罗技也学坏了,板子短了一半。
微动可以自己换成长方形的,板上的位置够用。

网友:
好歹是正经产品,原相3526怎么渣也是大牌出品,比杂牌传感器强
总结:不要有什么期望的入门办公鼠标

网友A:
垃圾,传感器是非常次要的一部分,罗技马上退休十周年了

网友:
大品牌怎么也缩水成这样了。

网友:
这种方形的微动应该没有长方形微动的手感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垃圾,传感器是非常次要的一部分,罗技马上退休十周年了

三四十的玩意,你还想大板,光栅,顶级微动,双模滚轮,有线无线双连,再给你个接收器???
寨子鼠标也这价,比做工折算良心了,人心不足吞蛇象,自己兜里钱少就骂社会。
没救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三四十的玩意,你还想大板,光栅,顶级微动,双模滚轮,有线无线双连,再给你个接收器???
寨子鼠标也 ...

我有说这个鼠标??我说的是罗技,现在罗技掏钱也是买垃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说这个鼠标??我说的是罗技,现在罗技掏钱也是买垃圾

罗技已经不是以前那个罗技了,早十几年买键鼠首选罗技,现在也买别的牌子了

网友:
内卷太严重,各个品牌都必须推出中高低端各种档次,抢占市场,保持品牌的曝光度。一分钱一分货,不要抱太大期望。

网友:
还是那些剪线洋二鼠标靠普,买回自己打理一下,便宜又好用

网友:
类似凯华的静音微动

网友:
现在的罗技也得靠低端产品占市场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三四十的玩意,你还想大板,光栅,顶级微动,双模滚轮,有线无线双连,再给你个接收器???
寨子鼠标也 ...

原来30-40的鼠标也是光栅好吧   不知道什么时候换了 学坏了啊

网友:
做工挺好的

网友:
凯华的编码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原来30-40的鼠标也是光栅好吧   不知道什么时候换了 学坏了啊

楼主这个M110S是按官方的零售价格算的,带光栅的罗技自己卖都是100以上,从没有卖过30-40这个价格。
你买到的那些很便宜又带光栅的罗技鼠标,是经销商自己货压多的处理价,渠道不一样,价格就不能这么看了。
打个比方,论坛前几年这个29包邮的戴尔激光鼠标,罗技OEM的,激光传感器、光栅滚轮、欧姆龙或者TTC微动,
虽然大家都是29买到的,但按戴尔那边的原价可是300多。有人还拆开看了,https://www.mydigit.cn/thread-309740-1-1.html,真要按300买,那这做工用料肯定不值,
如果29买,那要比官方渠道买的同价位的鼠标又要好很多。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楼主这个M110S是按官方的零售价格算的,带光栅的罗技自己卖都是100以上,从没有卖过30-40这个价格。
你买到 ...

原来罗技的99键鼠套装的m100就是光栅的 ,然后后期换了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原来罗技的99键鼠套装的m100就是光栅的 ,然后后期换了而已

那也是经销商搞的,M系列都是罗技鼠标的基础型号,单独售卖的,而且M100按当时的价格算,也不止30、40,也接近100了(现在是M100R,单独买49,编码器的滚轮),进货价便宜 经销商搭个便宜键盘,搞搞活动,99买到也很正常。包括现在的G610+G502套装也是,这两样单独买,比套装要多200块钱。
所以就有专门去买套装只留鼠标,再把键盘单独的零售价再低50块钱挂闲鱼的出掉的骚操作。
实际上,只有MK系列才是罗技真正的套装产品(MK是Mouse keyboard的意思,很好理解),
比如MK100,MK120......等等。键盘鼠标都用这一个型号标称,套装鼠标里有光栅的那几款,发售价也都超过100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