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g255d不拆机刷opwrt给兄弟2140做打印服务器,手机电脑都可以无线打印

楼主(2022-11-02):
最近买了一台二手打印机兄弟2140,208包邮,因为电脑在卧室,打印机放在卧室有臭氧味道,所以就有了下面的折腾之旅,现在不仅实现了电脑打印机无线链接,手机也可以无线连接了,是的,直接用手机就可以直接在打印机打印,不需要开电脑,网上虽有相关教程,都不是很全面。
以前玩挂卡路由的时候还有一台hg255d吃灰中,我找出来用网线连上电脑看到是刷的ddwrt系统,里面是没有打印服务的,也就是说并不能用它连接打印机,后面又点了恢复出厂设置,就完全启动不起来了,成了一块砖头,这时候下单打印机还没有到,就先鼓捣这台路由器从头开始。网上搜hg255相关资料最新的也是好几年前的了,提供的下载资料都已过期,好在以前刷机 的时候百度网盘里面保存了,所以就先把固件下载下来。因为我这台hg255d是没有拆过机的,在硬件没有损坏的情况下他的固件是刷不死的,用网线连接路由器,cmd里面ping192.168.1.1后,按住reset键,打开电源,ping界面出现ttl=128,转入upload.html页面,选择ralink.bin进行升级。

耐心等待5分钟,刷好会自动重启。
观察ping,通了说明重启完成

刷新192.168.1.1页面,帐号密码同为admin

在系统管理->系统指令。
执行命令:
/hg255d/hg255d-flash-uboot.sh

点确定后一定耐心等待出现和图片一致内容才可以断电,必须耐心等待,这个时候断电只能拆机救砖!!!
按住WPS开机,等待电源灯闪
现在可以通过TFTP更新固件
同样,通过TFTP可以更新U-BOOT,EEPROM,固件等。
建议使用1.62版本tftp更新U-BOOT,因为我根据别的教程使用的另一个版本的一直没有更新成功,

把智能那里打上勾,点确定后路由器上电自动刷U-BOOT

刷完后建议先备份eeprom。

这个u-boot刷成功后就是不死u-boot了,随便刷任何固件都可以,不开机按着wps开机,观察电源指示灯会快速闪烁,说明不死uboot已经启动,然后浏览器输入192.168.1.1就会进入这个
uboot,任何固件都可以在这个页面尝试刷入,不会变砖,可以放心刷,假如刷错固件,重新断电进入uboot更换固件刷就可以了。

选择opwrt刷入Openwrt 0831-DreamBox-ramips-rt305x-hg255d-squashfs-sysupgradeOpenWrt-DreamBox 20120828.bin

这么多固件只有这一个非常完美,下面是刷完后opwrt设置。
登录地址192.168.1.1 密码admin

依次打开-管理界面-服务-打印服务器

打开打印服务器,勾选上就可以了,注意点保存,先不要重启路由器。

在网络-接口里面修改lan,ipv4地址,也就是hg255登录地址,

修改成和主路由同一ip网段,尽量靠后一点避免ip冲突,如果你的主路由IP是192.168.1.1,hg255就最好设置成192.168.1.200-230左右为好,

因为我打印机是放在客厅所以路由器也放在客厅,hg255我直接用主路由器网线连接到lan就可以了,hg255需要做交换机,不要插到wan口。需要无线连接路由器在无线里面加入需要加入的无线并且需要设置桥接模式。
下面是电脑端设置,电脑ip和hg255需要在同一网段下,也就是说他们两个必须要连同一个路由器,不能一个接路由器一个接光猫!!!
控制面板点查看设备和打印机,

左上角点添加打印机

IP地址填写刚刚设置的hg255d的ipv4地址,设置哪个填到这里,核对端口是不是9100,一路点确定

用winrar解压我提供的2140驱动文件,在这里选从磁盘安装,就安装好了,如果连接设置没问题点打印测试页就可以成功无线打印了,

下面是不开电脑的情况下,用安卓手机或平板电脑来无线打印。
软件安装好点右上角添加打印机

选择添加无线打印机,点手动设置

打印机名称可以自定义一个,ip填写hg255d设置的IP地址,端口也和路由器里面端口设置一样

点确定后会提示选择驱动,因为2140本身不带网络打印功能,所以用惠普的1320驱动来代替,效果是
一样的,他们两个打印速度是一样每分钟22张。

选择一个需要打印的文件,用刚才添加的打印机就可以打印了。这样就实现了,电脑无线打印,
安卓设备也可以无线打印了,并且不需要借助电脑。因为在此之前想用手机打印还要把电脑打开做共享才可以用手机打印,目前分享的这个办法是最完美的,所以那个麻烦的就不分享了,实现的功能效果和新的网络打印机是一样的,甚至比一些小程序的网络打印机还要快,毕竟是局域网连接。打印机200元,hg255几乎没成本,现买个也就十来块钱包邮,用量不大买个成千块的无线打印机不划算,不如低成本无线打印香。

文中需要的工具和固件都打包放一起了。

https://wwi.lanzoup.com/ithas0f2axcd
首发数码之家 2022.11.02 转载注明转自数码之家。

网友:
好老的机器了

网友A:
怎样用手机连接打印机打印文件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样用手机连接打印机打印文件呢?

正在写着呢

楼主:
文中需要的工具和固件都打包放一起了。

https://wwi.lanzoup.com/ithas0f2axcd

补充内容 (2022-12-24 00:50):
下载密码smzj

网友B:
用过光猫的USB口共享打印机,差不多一样的操作

网友:
老旧路由器的再生

网友:
不错,一些老设备又可以用起来。如果新买,就直接网络打印机了,省力方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用过光猫的USB口共享打印机,差不多一样的操作

光猫没打印功能吧

网友C:
楼主那家店铺买的?品相如何?想要个链接,能私发下吗?谢谢。硒鼓是能自己装粉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那家店铺买的?品相如何?想要个链接,能私发下吗?谢谢。硒鼓是能自己装粉的吧? ...

硒鼓可以自己加粉,二手打印机看运气,同一个店买的也不一定和我的一样,挑个便宜的店买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光猫没打印功能吧

有USB口有共享功能可以共享打印,打印机接光猫,其他电脑手机共享使用。

网友D:
教程挺详细的,本想照猫画虎搞一个,去海鲜市场搜了下,HG255D还卖三五十呢,买不起买不起。

网友E:
快15年的设备了吧,我也有过,好像flash容易有问题

网友F:
我是用个d2550小主机装XP,共享打印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教程挺详细的,本想照猫画虎搞一个,去海鲜市场搜了下,HG255D还卖三五十呢,买不起买不起。 ...

楼主:
引用 网友E:
快15年的设备了吧,我也有过,好像flash容易有问题

路由器还是打印机flash有问题?路由器我在摸索中刷机刷了不下几十次,抱着刷报废散伙的想法刷的,固件挨个试了边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是用个d2550小主机装XP,共享打印机

你那个主机功耗也就10w,如果用着方便也可以,用这个路由器我是打印的时候才通电,设置好了就不需要额外设置,通上电用手机或电脑就可以无线打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教程挺详细的,本想照猫画虎搞一个,去海鲜市场搜了下,HG255D还卖三五十呢,买不起买不起。 ...

有的地方便宜,三十五都能买两台了,换个地方搜搜

网友:
HG255D实在太老了,且刷机有掉配置的通病,随便换个7620、7621的路由刷老毛子自带打印机共享不比这个香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