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解竞业达网络摄像头

楼主(2022-11-02):
这是一个监控室不能识别到的故障摄像头,拿来拆解研究一下,声明是第一次接触网络摄像头,几乎小白一枚。

这货支持12v和POE两种供电,起初没注意到,打开内部一顿研究才明白有POE供电的。

下面的板子主要是POE开关电源变为12v

灯板

查了点资料才知道这货的作用,黑白天切换用。

这货居然能放卡,旁边的按钮干啥用的?

主控芯片型号  HK-2015-1,难道是海康的?

DC_DC芯片好几个丝印都是IAEBK(前面是1还是I,看不清,也没查到,是8脚的)大体测得2脚是5v供电,4、6脚是地,3、5脚相同,可能受其他脚控制,大体测得12v,3.3v,1.5v,1.1v,1.3v都有,但具体干啥的不清楚。
插上网线后板子上的绿灯常亮,不插就灭。
===============
有个困惑:网络摄像头上需要专门软件或在电脑上测试(前提是需要知道IP地址),这两样都没有或不知道,咋办?请坛友支招。

网友:
厂家官网会有工具下载,下载后会自动搜索本品牌产品ip地址和进行配置,实在不行可以从监控主机上找到IP地址和配置密码。

网友:
如果默认是开启了onvif协议的话,可以用onvif软件搜索ip,然后ie浏览器打开即可。或者用科来mac地址扫描器来扫描一下 一般也能找到ip,竟业达官网能找到对应的管理工具那就更简单了 不过看了下 没找到

网友:
竞业达,对这个牌子非常有好感,因为买股票,中了他的签,让我回本了一点点。

网友:
这种杂牌子的摄像头如果没有软件很麻烦的。

网友:
看着还不 错,没有软件确实不好办

网友:
重置  应该就比较好找了

网友:
一般存储卡旁边的按钮,就是恢复出厂值的按钮

网友A:
看标签就知道是海康的机器给贴牌的,看芯片果然是海康的。用海康的sadp工具就可以管理,还可以刷海康原厂固件

网友:
恭喜获得海康摄像头一枚主控好像是hk2015-1?对应的海思3516d

网友B:
可以用海康sadp软件扫,虽然是定制机,但是大多数都保留了8000端口。虽然不能用海康功能,但是扫出来还是问题不大。你那绿灯插上常亮不闪考虑一下网卡或者掉固件了

网友:
标签就是海康的风格,果不其然就是海康给做的定制机。

网友:
我买的汉邦高科4g摄像头 根本没有固定IP 连上网线插上路由器 路由器分配啥IP 他就是什么IP
用浏览器直接通过IP就进摄像头 密码试了一下全是admin 拔了网线就用摄像头内部4g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海康sadp软件扫,虽然是定制机,但是大多数都保留了8000端口。虽然不能用海康功能,但是扫出来还是问 ...

网卡指什么?刷固件怎么刷?请高手指点。

网友:
没有软件确实不好办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标签就知道是海康的机器给贴牌的,看芯片果然是海康的。用海康的sadp工具就可以管理,还可以刷海康原厂固 ...

谢谢提醒,确实是海康的,用SADPTool搜到了摄像头,只是显示没有激活,找人要了账号密码,可以了。估计之前就是死机了,复位就好了。后来查了点资料说按住复位按钮再上电就能重置密码,确实是这样的,谢谢了。

网友:
做工还是很不错的

网友:
硬件做工看起来还不错,软肋是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