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白光FR-810B 热风枪发热芯

楼主(2022-11-02):
发热芯陶瓷碎了,更换发热芯500+

网友:
又能用一年

网友:
顺便把机子也拆了吧,让大伙开开眼

网友:
高端设备往往需要高端的配件

网友:
昨天拆机子,今天拆发热丝啊

网友:
陶瓷咋碎了呢,温度高了使用时间长了??

网友:
一个发热芯能买个快克2008了

网友:
维修一下发热芯价格不便宜

网友:
发热芯挺好的

网友:
只能是摔得

网友:
以前换了个大点的陶瓷芯,结果出风量太小,温度出不来

网友:
这肯定是摔了  要不也不会拆开看看  陶瓷一般碎不了

网友:
哦,烧的通红通红的。

网友:
我的风枪也是刚刚开机就满功率加热 发热丝都很亮了系统都还在全功率加热   这样容易烧断前端的热电偶    应该算是设计缺陷  开机应该按25%来加热 不能全功率   加个延时 会不会好些 就是延时5秒才直通   直通之前通过一个电阻或者可控硅模块对 (或者是串联二极管)发热丝进行功率限制?  欢迎探讨  以及大佬实验  记得告诉我一下效果哈

  我的就是热电偶烧断了  然后刮一刮 扭一起  36V直流弧焊接   又可以愉快地吹芯片了

网友:
发热芯是大头